ASUS P4VP-MX無法啟動

楼主(2009-09-08):
1. 這板子原來 SW 按下無動作,焊啊焊,結果銅箔被我焊起來,乾脆直接接到5V SB上(未經過電阻)不知這有何不妥之處?

2.現有動作了,ATX各項電壓均有輸出,偵測卡只亮一5V燈,其他未顯示,CPU有發熱,風扇有轉,但無其他的動作。測量RT9241B,20腳電壓有,19腳PG的信號沒到,跑線路只在周圍就沒了,請問這19腳的PG是不是從ATX的8腳來的?不知可否指點一下?

网友:
大大您好,您把什麼接到+5VSB?
RT9241B的19腳PG的信號屬於輸出的信號腳,當接收到正確的VID後,輸出Vcore確無誤,便會從19腳輸出高電位,表示PG。(這是小弟看完datasheet後的想法)

另外大大您第一張圖是怎麼回事,可不可以拍張近照看看?
還有狀況盡量描述正確些,譬如Vcore的電壓、除錯卡上的復位燈的狀況等等。

楼主:
我把power正極的針腳

直接接到+5vsb上
rt9241的19腳是輸出嗎?
可是我看p大的供電篇,怎麼說是19腳輸入power ok的信號,然後rt9241開始振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有關PG信號的部分請大大您可以參考W大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58&extra=page%3D6

您把power開關的針腳正端接到+5VSB這點好像不行喔!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找正端的線是跑到哪哩,是從哪來!負端的針腳則是接地。
大大您先看有關開機電路的文章,小弟這邊隨便從站內拉一篇W大寫的,開機的power sw的排針,並沒有接到+5VSB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22&extra=page%3D4

楼主:
感謝S大熱心指導

其實 SW 我是如下圖的接法,跳過一個電阻。因為銅箔被我焊掉了,
這樣不知有何不妥?

楼主:
再說!

我說的PG信號POWERGOOD的信號,與CPU的PG信號不知是否相同?
像P大PO的供電電路一文中的一段,這黃色框起的字句,那ATX的8腳(POWER OK)是去那裡處理後,才送去RT9241的19腳作復位的動作?有大大可幫忙解說一下?謝謝!

网友:
電路銅箔壞掉可以用OK線來維修,你隨意更改電路造成的後果不堪設想...
除非你已經完全摸清該主機板開機電路的設計\走法你才能"應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說的那篇文好像是hip6301,不是rt9241...

一般來說若是核心電壓正常,power good 就會是高電位,不正常才會

拉低電壓....

网友:
謝謝p大您的解釋,小弟光想個atun大提出PG問題,想到有點發狂了!
小弟後來觀看rt9241的datasheet後發現,其實由外部會送一個PG給rt9241,當PG為高電位時,rt9241才會動作,但是是在14腳,並非19腳,而19腳的PG是屬於Vcore power good,是屬於輸出的信號,屬於狀態表示的旗標信號,當偵測到Vcore輸出不正常,那麼rt9241便會啟動保護機制,斷絕Vcore的輸出。

小弟這樣想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你問這麼專業的問題,我說出來也不見得對,一般都是從datasheet裡硬擠出來

的觀念,沒錯我的想法也是如此,power good  <---> vsen 是有絕對關係,但rt9241

不工作或損壞除了vdd電壓外,其他腳位也有關係....

ps:cpu座裡pg信號跟電源控制ic的pg信號是不一樣滴,各位親愛的在檢測時愛注意喔...

楼主:
感謝P大與S大

我再舉P大提供供電篇內的一文:如圖

楼主:
就上圖

這14腳好像不是 POWER GOOD的輸入端,
6# 的帖子中
這黃色框起的字句,那ATX的8腳(POWER OK)是送去那裡處理後,才送去RT9241的19腳作復位的動作?有大大可幫忙解說一下?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也沒辦法,死馬當活馬醫!
記得當時對主機板不熟時(現在也不熟),上液晶螢幕的課時,去問一些有經驗的前輩,不說就算了,還跟我說不如你那些主板賣給我好了!你說是不是很XXXXX。
想問菜鳥大:
那OK線是怎樣使用,有沒有什麼網頁有實例可開眼界,我才是菜鳥啦,沒用過就算了,而且也沒聽過!謝謝賜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是說你看錯了,你再仔細看看,並沒有如你所說..

我所框起來都可能造成無power good 輸出,嚴格來說應該是當各腳位電壓都正常

才會輸出power good 信號,縱使主機板的電路跟datasheet一樣,電壓也會被拉下...

多說無益,請看看對岸的實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036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rt9241

ps:   VSEN:核心電壓反饋  , OVP 過壓保護

      把英文都搬出來,不知會不會被打槍"緊酸",

网友:
RT9241 data sheet
VSEN (Pin 14)
Power good and over voltage monitor input. Connect to the microprocessor-CORE voltage.
PGOOD (Pin 19)
Power good open-drain output.

RT9241 在5v及12v供電後接收 Vid 再送出pwm控制Vcore ,由VSEM (Vcore)確認供電 PGOOD, 這(Vcore)PGOOD 送到cpu再送到SB或直接送到SB(變化很多).SB再確認後經NB送出CPUreset.

atx 的(PW)PGOOD送到SB只會作週邊reset,主機板要至cpu reset 後cpu 才會由rom 取得 bios 程式碼開始進行自我檢測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F:

它就是一種專門用來修補電路板的導線,你去買來把斷掉的電路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