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7 維修後熱機1小時背光不見

楼主(2009-09-08):
前幾天維修benq 17吋 機板跟fp757一樣,背光不亮。
更換FU9024,以及編號C5707,PF751的3A電阻式保險絲
換完背光點亮,測試時,背光一小時會不見,
但關掉電源又打開,背光又亮,又亮2小時,又不見
又重開,又亮一段時間約2小時,,就這樣又不見

目前背光已可以點亮,只是時間長端,背光不見時ad版依舊有訊號,是高壓保護電路關閉燈管
請問是哪邊有問題,我想是不是電容故障,導致電壓不穩,使的背光on/off啟動異常
還是其他,是否有經驗的各位朋友,給我指教,謝謝

网友:
變壓器附近有補焊嗎?如果有,我猜是燈管其中一支故障

网友:
電容故障的現象大都要一直重復開機後才會穩定,或無法開機,您都已拆開可以目視電容上下兩端是否鼓起來.

网友:
如果懷疑錫裂可以用起子柄敲擊pcb

网友:
我想應該是 妳亮度調到一拜在燒機

把亮度降低,調到比較剛好的亮度,焊點請猛補.

网友:
檢查看看高壓電路輸入電源15V是否會隨溫度升高而降低。

网友(2010-10-11):
焊點及灯管都有可能,因為我都有遇到過。

网友:
感覺是燈管的問題比較可能喔!!  我遇過修復點10分鐘後熄滅,一查是燈管壞了,可以試試用單燈高壓版測試燈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