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 -復位,時脈新思路

楼主(2009-09-09):
簡介:

nForce 4(代號為CK 8),由NVIDIA開發,2004年推出,與nForce 3一樣是單晶元晶元組,支援AMD 64-bit處理器。後期NForce 4系列加推Intel Edition版。nForce 4是AMD平台,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晶元組。nVidia吸收了nForce 3 150對HyperTransport支援不足的經驗後,推出了支援PCI Express的晶元組。nForce 4效能比VIA的K8T890還高,使nVidia成為AMD晶元組的王者,一洗nForce 3 150效能比VIA K8T800差的頹氣。

昨天一位網友問我,有塊GA-K8NE主板可開機但不跑碼,發現除錯卡上沒有clock燈號,仔細一看找不到主時脈晶片

(14.318M),我跑到官網看照片發現真的沒有,找張圖紙來看也沒有,也就是說在NF4的主板,時脈是由NF4產生,最近

這類型主板已開始過保,各位鄉親應該有機會碰到,於是我把它提出來給各位參考,若手上有板子也請你出來印證一下...

謝謝.

nf4-reset map.rar (97.98 KB, 下載次數: 81)

网友:
謝謝p大的資料分享!
小弟現在手頭上有一塊華碩A8N-VM,支援939 Athlon 64處理器,採用nforce4 410晶片組、搭載geforce 6100內建顯卡,支援PCIE,仔細觀察,的確沒發現clock晶片,而nforce4 410晶片旁到發現多出一顆石英震盪器,線是走到nforce4 410晶片裡面去沒錯。

這塊原本到手的時候是BIOS資料無法保存,後來更換電池仍然無解,後來用從Power拆下來後,用電錶量電池電壓,發現沒有電壓,於是便將電池座接點生鏽的地方刮除乾淨,現在又可使用了。

网友:
感謝P大的資料...我隨即展開驗證...

這種設計方式的弱點是萬一時脈產生器功能故障了就只能
換晶片了,如果是周邊電路元器件故障那還好...

网友:
已經證實故障原因是BGA封裝的晶片組發生接觸不良的狀況...

用力按壓晶片組之後故障隨即解除....目前因無熱風槍、預熱台設備對
晶片組實施補強作業...

該主機板上PCI、PCI-e BUS時脈線路的確直通晶片組,其中各線路只通過
1~2個電阻就進入nForce4-4X晶片組去了..

网友A:
NF4因為溫度高,所以一些主機板在散熱失效後導致晶片組區嚴重變色,晶片組本身也有內傷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NF4因為溫度高,所以一些主機板在散熱失效後導致晶片組區嚴重變色,晶片組本身也有內傷的可能。

嗯沒錯!~我剛拿到這張主機板時就注意到晶片組周圍散熱片涵蓋的範圍PCB都有
烤黃的現象,運作時該晶片組溫度很高廠商卻沒有設計主動散熱機制,單靠那散
熱片來散熱。而且更糟糕的是這晶片組是裸晶的卻沒有防護設計,如果有用戶按
壓散熱片會導致散熱片歪斜就會弄破晶片的DIE,一但"缺角"就壞掉了..

目前初步的判斷是晶片組接觸不良,目前正想法子看能不能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