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X15吋液晶水波紋(修復)

楼主(2009-09-09):
我的液晶是INX 型號:AX150T。 此板子和WET所發表的ViewSonic VG-150 畫面水波紋維修實例很像,不過WET大大的情形應該是拖影,我所發生的情形是水波紋,但沒有拍攝設備,所以沒有傳圖上來,故障的零件是C61 47U的固態電容容量不足,以致於漣波變大,才會產生水波紋(我是用示波器觀看波形),有同樣情形的朋友,可以自己試試看修理,我是換成電解電容,修復完成。

网友:
感謝分享,其實那不是固態電容,只是沒有包外皮,採表面黏著的傳統液態電解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液晶是INX 型號:AX150T。 此板子和WET所發表的ViewSonic VG-150 畫面水波紋維修實例很像,不過WET大大的情形應該是拖影,我所發生的情形是水波紋,但沒有拍攝設備,所以沒有傳圖上來,故障的零件是C61 47U的固態電容容量不 ...

C61電容47UF/16V故障情形是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