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z振盪器的問題

楼主(2009-09-09):
常常把那些壞的板子 拿起來量一量;測一測,看了一些資料,又再做一次.....到現在一板無成!
看了P大提供的開機電路篇,我發覺這些壞掉的板子的這個振盪器兩端的電壓(書上的說是0.6V~1.5V),沒有一個與好的板子一樣
小的想請問的是:
1.在維修的經驗中,它常壞嗎?
2.它有工作電壓嗎?是幾?V
3.待機時就有振盪嗎?兩端有電嗎?懇請解惑!有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常把那些壞的板子 拿起來量一量;測一測,看了一些資料,又再做一次.....到現在一板無成!
看了P大提供的開機電路篇,我發覺這些壞掉的板子的這個振盪器兩端的電壓(書上的說是0.6V~1.5V),沒有一個與好的板子一樣
小的想請問的 ...

其實就正規做法來說量OSC(台灣叫石英震盪器對岸叫震晶)的好壞
有無運作,要用示波器或者頻率顯示器(忘了名稱對不對)來測量才
是正道...

用電錶量"壓差"是土法煉鋼,Wish大曾說過萬一碰上有電壓無波型
的故障那就會被誤導了,所以條件允許的話最好用示波器看有無波型
才能判斷好壞...

量壓差是像我這種沒設備的人才用的技法,我個人有研究一下網上資料
與教材的說法(對岸的),壓差有0.2V以上判定OK...怎量!?

我用的電表是數位的.....

紅黑錶筆各觸OSC兩端看顯示的壓差有多少...你黑筆接地紅筆分別碰觸
OSC兩端也行....

那這方面...不是OSC壞就是諧振電容壞...(書上說的)我個人臨床經驗上
目前還沒碰過這東西壞掉的案例(眾人說~你菜咩)

网友:
不管主機板有沒有上電,只要主機板上還有裝上鈕扣電池,那麼32.768KHz這顆晶振還是會動作的,它最主要是提供南橋CMOS主要的clock來源。

楼主:
菜鳥大與S大

兩位大大的教誨,小的收下!繼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位大大的教誨,小的收下!繼續

多看些資料就會融會貫通啦....

我也是針對這部分看了很多資料,最後一篇圖文說明讓我徹底明白(看到操作方式)
,不過這招還是有盲點的要記住....最好還是用示波器量

网友:
1.在維修的經驗中,它常壞嗎?

主機板故障情形千奇"九怪",很難說..

2.它有工作電壓嗎?是幾?V

這些電位差的值只是參考值,當頻率偏頻時就會出現有電壓無波型,一般還是要用
儀器測或替換法

3.待機時就有振盪嗎?兩端有電嗎?懇請解惑!有請了!

沒錯,當上電池時就已震盪

ps:補充一點,當摸著晶振或周邊零件時才可開機,大都諧振電容空焊或壞掉

网友:
晶振的分類:

    主板上晶振主要分為:

    1、時鐘晶振: 與時鐘芯相連  頻率為14.318MHz  工作電壓為1.1--1.6V

    2、實時晶振: 與南橋相連   頻率為32.768MHz  工作電壓為0.4V左右

    3、聲卡晶振: 與志卡芯片相連 頻率為24.576MHz  工作電壓為1.1--2.2V

    4、網卡晶振: 與網卡芯片相連 頻率為25.000MHz  工作電壓為1.1--2.2V

    主板上最重要的晶振是實時晶振和時鐘晶振,實時晶振給南橋提供振蕩頻,主板上幾乎所有的頻率都是以時鐘晶振為基礎的。如果它們損壞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晶振的標稱方法:

    晶振的頻率直接標示在晶振上,可通過頻率來識別晶振類型。

晶振的作用:

    與時鐘芯片、聲卡芯片、網卡芯片、顯卡以及其它芯片組成振蕩電路是全板上最重要的時鐘信號產生源

晶振的測量及好壞判斷

   1、測量方法

    電壓法:主板加電,用萬用表分別測晶振兩引腳電壓。正常情況下兩引腳電壓會不一樣,叫壓差。

    測頻率:用頻率計

    波形法:用示波器

    對地打阻值:紅筆接地,黑筆測兩引腳,講數為100-750之間正常

  2、好壞判斷

    測電壓,如果無壓差,晶振壞

    用示波器,如果有電壓,無波形,晶振壞

    對地阻值,讀數在300--800之外,晶振壞

    替換法

晶振的代換原則

    晶振必須原值代換

    晶振的穩頻電容(晶振周圍兩個淺色貼片電容10--18pF之間)必須原值代換

网友:
註明一下.
石英有沒有起振. 是可以用示波器觀察.
但是, 但是, 但是, 它的頻率, 不能用示波器來看.
因為示波器的探棒有電容, 它就會干擾到它的頻率.
所以這時候, 要用"計頻器"來看振起來的頻率.
當然. 用無接觸式的頻譜, 那是更好的啦.

當然啦, 只要看看有沒有震, 有沒有波, 是可以單純用示波器來看啦.

楼主:
各位先進!老大大!

看了各位的不留步的po文,像全國電子一樣
     足甘心.........
繼續努力查下去

楼主:
阿!...還有一點

沒錯,當上電池時就已震盪

就這個理論!那我們平常在保存主板時,是不是
1.把電池拆下比較好?
2.還是裝上較好?
3.還是都沒差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當上電池時就已震盪

就這個理論!那我們平常在保存主板時,是不是
1.把電池拆下比較好?
2.還是裝上較好?
3.還是都沒差別?

長期保存最好拆電池,也可以避免消耗電池電力。
短期就可以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