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V-NX53128D顯示卡部分無電源維修

楼主(2009-09-10):
這塊顯示卡上主機板後會POST不過。
用手觸摸散熱片並沒有溫度,很明顯是晶片無電源供應,屬於無電源的狀況,經測量主機板PCIE插槽電源腳皆有電源輸出,初步排除是主機板問題,隨後在顯卡還在主機板上通電的狀態下,量測險卡底部靠近金手指部分的濾波皆有電源。
這一些區塊有電源。
加上Power並未短路保護,可得知應該是顯卡電源電路後半段低壓穩壓部分有問題,將顯卡拆下來測量,果然不出所料,顯卡上電源部分區塊的對地阻值是正常(量濾波電容對地阻值),但是有區塊是呈現短路狀態,接著短路的那部分電路,存在幾顆穩壓IC,於是便朝穩壓IC部分的周遭電路下手。
這些區塊呈現短路狀態。
經地毯式搜尋,發現有一顆SMD電容有問題,便從廢板拆一顆換上,再測量,沒有短路了。
量測電容已短路了
拆下電容後測量,短路消失了。
換完電容後再量一次確認
上電測試,OK,收工!
後記:其實查到短路後,便開始一個一個拆處於短路區域的MOS、電容,拆到快放棄了,後來突然看到一顆顏色有點怪,同時量起來也是短路、接腳並未有焊接過的痕跡,才去拆它,拆下來量,真的是它作怪,這樣地毯式搜索還真累人。
由於維修前的狀況並未拍攝圖片,所以僅能以筆述描述,有圖片不足的部分請各位大大們見諒。

APL1581 datasheet

网友:
地毯式搜索的確是比較累,不過小東西故障還是得這樣做才能抓出來。

网友:
顯卡 好難修~...對地組值 都好低  都幾歐 而以....以前 我還以為是短路~~

CCCCCCCCCC.........
謝謝分享經驗 ~

网友:
又出現一個神手啦,電路的概念很健全!

恭喜S大維修成功阿!

我也修過一張主板是1.25v過低,後來在附近仔細看一看,一顆SMD的電容顏色怪怪的我就把它換掉。

1.25v就出現了!  = = 維修也要懂得察言觀色阿 !

楼主:
tony大您稱小弟為神手,小弟實在不敢當啊! 小弟對電路的分析能力實在很差,讀高職時,電子學的電路都不太會分析,常被老師念;小弟在這邊跟各位前輩們學習真的獲益良多,這次的維修,是參考不少前輩們的經驗談才比較知道往哪下手,也純粹好玩的。

這邊很感謝各位大大們提供的經驗、資料,在這裡學習維修能提升不少功力,真的很感謝。
小弟下星期就要開學了,正常上課,會比較沒時間來這學習,除了把本身課業顧好,還是會盡量抽時間來這做功課。

网友:
如果是花屏呢......該怎麼辦?

我手上有張人家不要丟給我的ATI R9550顯示卡,由於它是採用靜音散熱方式
所以有超大塊的散熱片與熱導管。拿到卡時上頭的電容器都因為熱而鼓包,換
上W大最愛的NCC牌KZE電容後上機測試發現有花屏,拆散散熱器檢查確認GPU
晶粒完整沒有被破壞、崩角,其他元件目視檢查沒有異常....

發現這張卡是超頻卡,不但記憶體規格超好連GPU都屬挺能超的那種,不知道
會不會因為超過頭而損壞的..

网友A:
花屏一般是顯示記憶體故障或是GPU/記憶體脫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屏一般是顯示記憶體故障或是GPU/記憶體脫焊。

VRAM故障?

那請教版主~~該如何處理?...打VRAM對地電阻?還是檢查相關電路元器件?
128MB視訊記憶體容量顯示沒有少..

脫焊就糗了,因為都是BGA封裝沒有熱風槍沒辦法修..

网友:
舊文  有教脫焊  補焊的影片  烙鐵搞定

但我不會

网友:
證明沒有電路圖也可修好,恭喜s大修好,得了經驗也獲得一張好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P大,修好這張卡也是小弟「矇」到的,還好問題很軟,如果像樓上大大們說的花屏,那小弟真的就沒轍了。這張卡真的很棒!跑分的成績還不錯!
小弟發現GPU和橋接晶片在運作一陣子後,散熱片會非常燙手,於是小弟做了小小改裝,效果還不錯,哈哈!intel原廠散熱器拆下來的,再加幾塊泡棉膠,改裝完成!照片拍得不是很好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RAM故障?

那請教版主~~該如何處理?...打VRAM對地電阻?還是檢查相關電路元器件?
128MB視訊記憶體容量顯示沒有少..

脫焊就糗了,因為都是BGA封裝沒有熱風槍沒辦法修.. ...

有些卡可以透過顯示記憶體檢測程式測得,但大部分的可能要有RAM或是板卡電路圖參考才可以了...

网友:
連顯卡也完修。功力太高哩

受教了,感謝S大無私

网友D:
花屏顯卡小弟修過幾片成功的.
就如狼大說的 花屏一般是顯示記憶體故障或是GPU/記憶體脫焊 .
所以花屏我維修都是在 記憶體及GPU內 注入助焊劑 後用熱風槍烤...
成功率蠻高的.除非該晶片真的損壞...但是遇到的則是脫焊的較多.
非終保而過保的記憶體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卡可以透過顯示記憶體檢測程式測得,但大部分的可能要有RAM或是板卡電路圖參考才可以了...

唉...我再研究研究了...這卡蠻慘的....卡上所有電容都因為
被動式散熱給燙爆掉了(用熱導管+散熱片散熱)...換掉電容後
測試發現連在POST的畫面(顯示CPU規格)都有點花,進入視窗
後更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顯卡小弟修過幾片成功的.
就如狼大說的 花屏一般是顯示記憶體故障或是GPU/記憶體脫焊 .
所以花屏我維修都是在 記憶體及GPU內 注入助焊劑 後用熱風槍烤...
成功率蠻高的.除非該晶片真的損壞...但是遇到的則是脫焊 ...

可惜我沒有熱風槍...我有兩片花屏卡,一張上頭的GPU缺角了我猜沒救了
,另一張GPU完整所以還有搞頭..

网友(2009-10-23):
想請問一下板主我有一塊華碩的7600他會破格,(玩3d的時候才會)其餘時間都很正常,那它是壞在哪邊阿!!
還有想請問一下,上圖中的SMD的電容值是多少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您好,由於玩遊戲時顯卡會全速運作,所以會產生高溫,如果散熱片解熱能力太差的話,會導致GPU溫度太高進而有破圖的情形出現。建議大大您可以先做加強散熱的動作。
顯示晶片處於高負載運算的情形下,需要非常大的電源供應,也有因為電源輸出不夠力而導致顯卡破圖的案例。這也需要考慮的。

SMD小電容我是從廢板上拆下來的,由於該顆SMD電容是電源濾波用的,一般來說容值都在0.1uF左右,找同樣大小、顏色即可代用。

网友:
真好...又多一塊備料

真好...又多一塊備料
你維修的耐心與細心真的值得我學習...

网友:
感謝感謝

上次有看到這篇s10274chen的說明

但是沒有細看,現在也有一張顯示卡被我搞壞了

也是散熱片無熱量----------->可能也是短路中了

先照著做看看

感謝學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學弟?
大大您是也是中技資工?還是沙工電子?

网友:
帥唷 指針電表  ㄏㄏ    恭喜你完修了

网友(2009-12-13):
各位功力很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