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00筆電斷電問題

楼主(2009-09-10):
各位大大好
請問筆電有控制關機斷電的IC嗎
維修有台筆電無法進入待命狀態(電源部份),5V、3.3V
電池也會一直充電而無法斷開~
除此之外開機,系統使用一切正常
有前輩提供方向讓小弟查找的嗎
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問題點應該是出現在電池充放電控制電路,可以參考下面兩個連結。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7%AD%86%E9%9B%BB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7%AD%86%E9%9B%BB

楼主:
S大你好
上面有個連結還是我發問的呢 :)
目前問題再說清楚點好了,筆電一上電後
5V即有輸出,包含USB、CD、HD等等都有5V電壓
一般只需1.5/3.3V的待命電壓不是嗎~~
所以想往驅動IC下手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一上電就有5V......小弟猜想應該是跟主機板一樣的+5Vsb!
1.5/3.3V.............在待命中的確是會有這樣的電壓,小弟猜想大大您指的是STR(Suspend To RAM)吧!既然會有這樣的電壓,那理所當然也會有+5Vsb.....why?跟主機板一樣,也是開機電路的原理,只是多保留的1.5V(提供給CPU)、3.3V(記憶體)....用來保持資料不會丟失而已!若要解決根本問題,小弟是認為朝開機電路下手。

以上是小弟的猜測,有錯的話,煩請了解相關原理的大大們可以幫小弟更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筆電裝上電池後,未按下電源鍵之前,在CD及HD有量到5V嗎??

一般而言,待機電源都會有+5VSB,再由+5VSB轉換成+3VSB,
在進入STR(Suspend To RAM)及STD(Suspend To Disk)模式後,南橋及網路晶片也會有自己的待機電源(電壓由各晶片廠商自定),記憶體在STR時,記憶體電源依舊開啟,但在STD時記憶體電源就會關閉.

CD及HD需要+5V及+12V啟動,但不是用待機電源+5VSB.

楼主:
回樓上的大大們
電源IC我查是MAX1632,此IC即有5VSB的輸出腳
所以我量到的是5V也有輸出
另外接上電源未ON下,CD及HD皆有5V的電壓源...
還有北橋會發熱,但量測無短路的電容(應該是5V造成的)

网友:
根據datasheet  pin 7是enable 5V 請先檢查看看

MAX 1632.pdf

240.46 KB, 下載次數: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