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7VM400AM-RZ (代碼:00)

楼主(2009-09-10):
今天終存到錢買了一塊 79元除錯卡了 馬上插上去用
結果跑 00

查文得知  有可能是 CPU接觸不良  或掛了
因為我不會量電壓  就算量了  也不知道多少是正常的

所以就換了一顆 462 XP 2100+  試試看

結果就跑 C1 了,也聽到嗶聲,再插上 記憶體後   嘟的一聲 簡直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本以為是主機板壞了  結果是CPU 的問題

网友A:
大大您好,大大您也可以注意到,除錯卡的復位燈會恆亮!
恭喜大大您!
小弟有一顆Athlon XP 1800+之前散熱器沒扣好,被小弟秒殺掉了.....K7的CPU沒注意好,就會被秒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大大您也可以注意到,除錯卡的復位燈會恆亮!
恭喜大大您!
小弟有一顆Athlon XP 1800+之前散熱器沒扣好,被小弟秒殺掉了.....K7的CPU沒注意好,就會被秒殺! ...

您說的對   復位燈確定恆亮  手動短路它  除錯卡的復位燈會閃一下

S大 你好
我的除錯卡上有五個燈  +12V  -12V RST# VCC 3V3
請問您  VCC 跟 3V3  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CPU 掛了的話  大家都是怎麼處理它呢?  (丟掉 or 維修?)

网友:
3V3.............一般這是代表從+5Vsb轉換而來給南橋的電壓!在打開電源供應器時這個燈就會亮了;也有表示3.3V,在打開電源供應器時不會亮(直到處發啟動後才會亮)
至於Vcc小弟就不太清楚了這就要查大大您的使用說明書。

CPU壞了.....小弟也不知道要拿去哪丟,手上有兩顆壞的CPU(一顆是我剛剛講的K7,另一顆是P4 3G 478),應該是資訊類廢棄物回收吧!....

楼主:
S大 你好
3V3 我打開電源供應器時   它沒有亮(會不會是便宜貨的關係 XD)

說明書上沒有提到 那五個燈的相關訊息

CPU 那我也回收吧

謝謝指教喔

网友B:
3V3 為電源+3.3v,  Vcc 為+5v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3 為電源+3.3v,  Vcc 為+5v電源

哇,明燈乍現  謝謝 lioush 前輩

网友C:
有時候不是主機板的問體 ~是CPU 壞囉 還有 主機板沒有支援這顆~  所以也要小心歐~
不然不跑碼  以會是版子的問體 其實是 CPU 沒支援 還有CPU 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時候不是主機板的問體 ~是CPU 壞囉 還有 主機板沒有支援這顆~  所以也要小心歐~
不然不跑碼  以會是版子的問體 其實是 CPU 沒支援 還有CPU 故障.

C大 您是說 7VM400AM-RZ 沒有支援 XP 2100+ 嗎?
還是我會錯意了呢

謝謝你跟我說  沒有支援的話,也會不跑碼

网友D:
這款CPU長過熱燒毀\

网友E:
回复 网友F:

K7的CPU,行話稱為 綠蠵龜 ,我沒記錯的話1KG好像400多塊= =

我都把壞的CPU存起來,等存到哪天有1KG再拿去賣XD

繳學費ˊˋ,欠國家1X萬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款CPU長過熱燒毀

原來是這樣啊
想說 CPU 壞的機率滿低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K7的CPU,行話稱為 綠蠵龜 ,我沒記錯的話1KG好像400多塊= =

我都把壞的CPU存起來,等存到哪天有1KG再拿去賣XD

繳學費ˊˋ,欠國家1X萬 。。。 ...

請問
要拿去哪兒賣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不是拉 那要看晶片組所支援的狀態 要查表拉 ~.......  我不知道有沒有支援拉
只是跟你說要小心一下  毆000000000
K7系列 有很多種核心跟外頻 ~ 有些需要更新BIOS 才有支援哪些CPU...
我沒去看規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拉 那要看晶片組所支援的狀態 要查表拉 ~.......  我不知道有沒有支援拉
只是跟你說要小心一下  毆000000000
K7系列 有很多種核心跟外頻 ~ 有些需要更新BIOS 才有支援哪些CPU...
我沒去看規格表.. ...

喔喔

那我懂了     我原本以為只要CPU 腳位針數一樣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29):
CPU壞了,損失大了.

网友:
主機板和CPU的匹配也是很重要的...
就像同樣是P4 478的版子,可是P4前期中期和後期的CPU製程可大不相同....
相對可支援的的晶片組也不同,所以主板也有差....
P4 478前期很多板子只跑400外頻,533外頻的CPU上去有的會降頻跑,有的根本就不跑...
中期的版子多半是400/533通吃....可是後期800外頻上去就不跑嚕....
後期版子更亂了...有可跑800/533的...也看過400/533/800通吃的....
所以對於主板的規格要先了解,才不會判斷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