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高雄的大大們!

楼主(2009-09-10):
城內或著是大大們那邊有在賣BIOS燒錄器嗎,該買那一種的,可否告知一下,感激不盡!
我有一個是在燒LCD的,它的座不合,有轉接的嗎?

网友:
買萬用燒錄器即可,只要燒錄器的韌體可支援,幾乎所有晶片皆可燒錄。

网友:
高雄電子街 我去尋過囉  沒有合用的  有幾台 很貴  但是主機板的很多都不能用...
所以~~~~~~~~~~~~~~~~~~~~~~~~~~~~~
找網路的...還有新的版子SOP8的 你要注意它的支援能力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在我有一半蚵仔寮的地緣關係,再次爆料一次...

一般在修主機板很少用到,但不能缺少的工具之一,你po的那台一定不能燒,最低程度

要買這種燒錄器,千萬不要在台灣買,這種燒錄器是一分錢一分貨,若是有意從事這一行

還是建議買好一點,若要在台灣買不如買carzy1kimo大那一型,價錢差不多...我話太多了,

自己考慮看看....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

更想請問P大,你PO的這種是什麼廠牌,叫什麼型號,想托親人中秋節時帶回,親人並不從事電腦工作,想說資訊越詳細,他比較容易找到或詢問,念再蚵仔寮的份上,可否商請P大再說詳細一點,謝謝P大了!

网友:
a害...先聲明我不是來做廣告滴,買大陸的東西要有心理準備,就是沒辦法保固,但這東西

不容易壞...我覺得剛學修主板可以買來做實驗燒燒,等到學成後開店有需要再買上萬的燒錄

器,對於新型主板sop8我沒試過..給你網址較快,訂玩再叫你朋友在對岸付款就好,現在超

便宜,我那時買好像8~9百,那老闆知道這個論壇,論壇也有些網友向他購買,看完價錢

再跟台灣比價千萬別吐血,要買的工具很多,能省則省..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7ca545cb6f8b52.htm

ps:真恨太早買,那時沒有送出口歐洲優質12伏0.4A開關電源

楼主:
真正壞洗!

害你心肝抽三下!
收到了!馬上與對岸聯繫!一切盡在期待中!
P大謝謝你了!

网友:
我買那台還不錯 ~有些BIOS不能燒會錯誤
你還要改成別的型號 有幾顆試過OK
我有些用法是用 些容量高有支援型號的BIOS 先燒下去 可以開機 之後用原本那顆 沒支援型號的 在主機板熱插拔燒網站的BIOS版本
因為有些型號 燒錄器 沒支援...那顆IC 所以要用代替的.(不然就要等它們廠家寫新的燒錄程式)

BIOS 燒錄器 有些版子 是BIOS故障 遇過滿多塊的..CC..
你還要設定 就可以燒  SO8的我只燒過 顯卡的是OK拉~
(但是也要看型號)  主機板的 都在保固中....不敢拆~~CC...
蚵仔寮 是魚的故鄉那阿 ...CC...常經過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055&highlight=bios

网友:
(非廣告)
對岸付款已成歷史,也不用請人代購.
淘寶網已可用新台幣支付,充值手績費50元.

网友:
掏寶網的....在台灣不是可以直接買了嗎?

這燒錄器如果你不是"使用次數夠多",請人代燒會不會比較划算?

楼主:
我麻是有這樣想剌!

只是要跑來跑去,有一點嗎費氣!而且對方麻無一定有時間隨   燒呼你
幾百塊啊戈a刊即!上千就要考慮!
感謝菜鳥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要跑來跑去,有一點嗎費氣!而且對方麻無一定有時間隨   燒呼你
幾百塊啊戈a刊即!上千就要考慮!
感謝菜鳥大了!

我個人看法是如果價錢不貴可以接受就買來放著,要用隨時就有...

如果很貴(例如200美元)就得考量一下使用次數了該不該買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