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VGM-V 時開時不開請教

楼主(2009-09-10):
我有台電腦 主板是k9vgm-v
cpu power ram vga確定都是沒問題
拔除reset sw也是一樣

症狀: 開機後機殼 硬碟指示燈一直亮著  要一直try   reset開關後才會開機
      開機後完全正常 不會有當機的情況發生 完全穩定

之後我打開case 用手摸了靠近pci-e槽  靠近北橋的一個mos  (P3055LDG) 手一摸一秒就燙的要命(圖片箭頭)
是否為該MOS快要故障所產生的情形   謝謝

网友:
如果已經過保,可以嘗試更換該MOSFET看看。

网友:
星星家的東西不太建議修= =+
不修還好 修下去沒修到正確的地方
花了大錢都可以買2手的還是沒修好

它們家用料都很差.電路設計也差.....
但是確實是第三便宜的MB

网友:
RAM 腳座旁的 MSI 的 IC 有問題,
其他的MOS的電壓就會不正常.
MSI 用料其實不錯,就這顆是他們家設計出來的東東.
才會常常出問題.
不排除有 MOS 壞掉的可能.
要多檢測才知道.
這顆 IC 市面上可是很難買的到的.

网友:
可嘗試把發燙的MOS換掉,更換時須注意特性需要類似!
更換後也必須再密切注意更換後的MOS是否會發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