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腦開機後馬上斷電

楼主(2009-09-10):
按下開機鈕運行了一下
不到一秒就斷電了
有辦法查出是主機板壞掉還是cpu壞掉嗎??
已有換過新power 瓦數也足夠
幫忙解答一下  謝謝

网友:
如你確定電源OK,基本上是主機板比較有可能。

如果你是K7那就有可能是CPU了~ P4比較少見。

還有你發錯版了...請參考板謝謝.

网友:
查一查

有可能僅是cpu溫度過高,也就是cpu的散熱座與cpu沒密合。
我有遇過AM2的腳座斷掉的
   也有775的黑色的卡榫根本未栓入
再查查看!

网友:
你的問題應該是主機板短路了!

你的問題應該是主機板短路了!你可以用萬用電表量一下插ATX電源的電源座,用歐姆檔去量!就知道是不是主機板短路了!

网友:
一開就沒電的,要優先檢查主機板上的12V.尤其是小4 Pin.是否12V對GND短路?
一般是CPU 供電有問題才會.
狀況輕的,不插小4 Pin. 按開機鍵會開,
要換的是PWM的IC及供CPU電的二相或三相的電晶體之其中一相的電壓元件.
嚴重的,,不插小4 Pin. 按開機鍵會不開,
可能供電模組部份,壞的更多.
還有另一種是Super I/O 晶片有問題囉.

楼主:
感謝這麼多大大的經驗分享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