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mx se post 00

楼主(2009-09-11):
安安 各位大大 如圖 不開機  有那些地方是不正常的 除錯卡 rst燈會沒多久就閃一下 osc燈好像是沒亮著 煩請指點一下 謝謝了

网友:
從你圖上看起來,你的南北橋工作的電壓以及記憶體部分供電是正常的.

至於CPU部分都是處於無輸出的情況,很有可能是ADP3180相關電路故障。
P4S800我遇的大多數都是CPU供電的MOS擊穿,這個問題不太好搞=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顯示00,FF,--,都可看做cpu不工作,不工作的原因很多,如果是我當然就從cpu座

裡查各工作電壓是否滿足?然後再往下追....

你既然知道osc燈號不亮,就應該先查說明書看這燈號代表什麼意思,我的除錯卡沒有osc燈號,

但查我的說明書是isa槽主振信號..

除錯卡 rst燈會沒多久就閃一下,或每隔幾秒閃幾下,不用太在意它,不同的主機板會有不同的閃爍情形,

只要看成板子上有地方出問題就好,早期我曾做過實驗,2張板子都不上記憶體(模擬記憶體電路故障),

在技嘉板子上就會每隔3秒閃一下,聯強的板子就不會閃,最後都顯示c1...也就是在觸發開機時,rst燈號是長亮

、長滅或一閃即滅、一滅即亮才是判斷的重點..

网友:
依你測量的結果來看,
可能是CPU座附近那一顆電源控制IC故障了,
W大有一篇類似的舊文
你可以找一找

网友:
一般我會先接上電源看cpu會不會發熱?如果會的話大部份我會先燒bios再來看看檢測卡跑啥數值?因為如果cpu不會發熱的話代表cpu附近的供電晶體掛了,不同的檢測卡會有不同的數值,像您的2碼是00我的四碼就會顯示出c0 - - 這都代表cpu工作異常,所以我的檢修過程都是一半檢測卡一半用手摸看看那有發燙?像南北橋有時候您只要插上主電源(不接cpu及ram)然後觸發電源去摸看看南北橋是否會燙到收手就知道誰掛了,這是一點小小的淺見不要笑我喔!!

楼主:
p4s800-mx se post 00 已修復

已確定是 pwm 壞 更換同型號零件已能開機 但不是我修好的 是拿給別人修的 因為我沒熱風槍和零件 看他修理時 用熱風槍好快就把零件焊下來了 真想要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沒零件或工具給人修好了沒關係,若能自己判斷故障點在哪再來考慮買工具吧!

不然也是白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