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U電源插座上的電容有何作用?

楼主(2009-09-11):
如附圖  那三顆的主要成分應該都是電容吧!
PSU電源插座上的電容有何作用?消除火花?突波吸收?
可選用哪些元件?如何選用?怎麼接?接上後有何正面效果?負面效果?
之前只看過接水(N)火(L)兩線的情況,此例為水(N)火(L)、水(N)地(E)、火(L)地(E)均接上。這兩種情況會有甚麼差別呢?

网友:
我記得是狼大PO的還是PlayX大PO的 有關於你的問題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在插頭上的那些電容叫 EMI ,突波有另外的元件。

楼主:
要用甚麼關鍵詞來找狼大或PlayX大PO的相關文?
用EMI找不到!

最近看到火花消除器&金屬皮膜電容(Spark Quenchers & MPFC),想說這幾種東西有無甚麼關聯?

网友:
我在幫你找找那篇文章,一時之間我也找不出來
下面是轉貼的,先止飢一下= =
------------------------------------------------------------
EMI就是電磁干擾~~

指的是電子產品本身所散發去干擾別人的雜訊

EMI有兩種路徑~~

一種是經由電源線路去干擾別人~~稱為Conducted Emission

一種是經由空間幅射去干擾別人~~稱為Radiated Emission
下面是COPY來還算詳細的解適
何謂EMI、EMC、EMS及相關法令?
電磁干擾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電磁相容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任何高頻電子產品均會產生雜訊(Noise),電子雜訊干擾可分為傳導干擾和幅射干擾兩方面來談,一般而言,傳導干擾會透過電源線去干擾影響其他電子或電器產品正常運作,而幅射干擾則是透過空氣去干擾影響其他設備,對於電器用品的使用,一般國家的電氣器安規皆有制定防止電磁干擾之規範,例如歐洲IEC ( EN55015 )、美國FCC PART 18、日本JIS等等皆有規定商業用及住家用防止電磁干擾之標準,其中以歐洲在這方面的規定最為嚴峻,而日前台灣標準檢驗局尚未將EMI/EMC的防範標準納入CNS的規範,係配合兩階段實施,有關照明室內燈具的EMI/EMC的管制標準將於民國90年7月正式實施。一般而言,公司行號的電腦資料處理中心、使用精密電子儀器或測試設備的場所、醫院、以及播音室等等,深怕電磁干擾之場所,應特別要求使用符合EMI/EMC規定的電子安定器。

楼主:
是不是這一篇?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這篇之前好像有看過!不知道是在哪看到的?也分不清當時是否有看完或看懂?還是狼大後來有加料,加編新內容?
還是還有哪一篇?哪些篇?

如果那是EMI模組,且是直接接在像一樓附圖的插座上,
除了防電磁干擾之外,
是不是也能在接電源線時防止或減少火花,
防涌浪電流、電壓,防電流、電壓過低,==>穩壓作用嗎?
濾波(低頻?)且提供較乾淨穩定的(交流)電源,間接促進電流輸出品質與效率,
當作另一個保險絲起到保護之後的電路及電子元件,(這樣的話,後面電路就不需5A250V保險絲了嗎?)
防過載?
會不會間接限制了其後整個電路的電流量供應?

网友:
綠色方型為Cx(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用來消除來自電力線的低通常態雜訊;藍色圓餅為Cy(Y電容,線路旁通電容器),用來把L/N的高通常態及共態雜訊導往Earth(接地)。

楼主:
所以,
最簡單的就是直接接一顆金屬化薄膜塑膠電容或Cx在LN,
稍進階的就再加接兩顆相同的Cy在LE及NE(如一樓的附圖),
再高級一點的就是做成電路板模組,甚至再加一顆電感!
或是直接做在主電路板上,或是整合在插座上。
還有沒有其他的型式?或說是電子元件組合方式?

加電感有甚麼特效嗎?像電容一樣儲能、整流、濾波?這樣的話又跟電容有何差異呢?為何要多加這一顆電感?

那方形的Cx跟俗稱火花消除器或火花消除電容有沒有一樣?

這些電容、電感甚至電阻要如何選用?電壓值、電流值要怎麼選呢?(不同電子元件的特性還沒考慮到!)
(先限制在電源供應器的情況下來探討)

不論PSU是半橋整流還是全波整流、有無(A)PFC、是否為80Plus都可加這一Cx、Cy電容吧!
-----------------------------------------

綠色方型為Cx(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用來消除來自電力線的低通常態雜訊;藍色圓餅為Cy(Y電容,線路旁通電容器),用來把L/N的高通常態及共態雜訊導往Earth(接地)。

若依此構思,那我是不是也能夠這樣做來運用旁路電容:Q09. PSU上那兩顆高壓的電容可以用兩顆200V/0.1uF朔膠電容各自並聯,及串聯後再並聯一顆400V/0.1uF朔膠電容來做旁路、濾波?這樣做有無任何優缺點?(除了成本高、電流較平穩之外)

(最近被半橋、全橋、半波、全波、正激式、反激式搞得有點混,分不清誰是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 請問一下, 那穿心電容又是做什麼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感、電容僅能濾波、儲能,並不能整流。
電感也能濾波,大大您可以參考下圖。這是電源電路上一個小應用。
能加上Cx、Cy對電路的幫助也是有的,能加的話盡量加上去沒關係,將不必要的雜訊消掉比較好。
要防湧浪的衝擊,小弟之前有看過w大有PO過一個類似電阻的零件,它就可達到這樣的效果。

楼主:
s10274chen
請問您引用資料的來源是哪一本書呢,作者、書名、出版社?
看起來對我來說不會很難,想搞一本來瞄瞄

火花消除器其中一種是電容並電阻,根據您提供有關電感的資料,
以及考慮所需使用的電路與電器電源性質,來選用是要單用電容,還是還要加顆電阻,或是電感,甚或是二極體?

除了電阻、電感、二極體之外還有沒有其他電子元件的選擇?
還有選用該元件後會造成甚麼電氣特性?

如果同時並聯電容、電阻、電感會有何效果?(嗯!貪心的小孩!小心那一隻會拔不出來!不要亂亂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這是我的高職電子學課本啦!上電子學的課不夠認真,只畫了幾道線作重點,筆記抄在作業簿上.....離題了!
這本是旗立資訊出版的高職電子學,作者是宋由禮老師、陳柏宏老師,旗立是屬於旗標出版集團底下的子公司,大大您可去旗立的網站看看!或是博客來書店查詢。
這是他們的書錄
http://www.fisp.com.tw/images/files/catalog/catalog_02.pdf
想看電學的話,最好能從基本電學學起,在電子學裡面有很多電路的分析需要用到基電所學到的技巧及原理。

楼主:
對了,像一樓附圖那種接法,有無可能在哪種情況下,觸摸電源機殼會觸電?

非常感謝s10274chen
有空、有機會的話,會到書店去"借"來看一看。
有點電子常識才能在這和大家惜緣、續緣。

發這篇文,真的有被文化震撼到!不明Culture Shock其中原理細節,尤其是每個個案的情況,不過這過程很有趣:
發第一樓後,換到別視窗想看點相關資料,並回頭想修補一樓的內容,這時二樓的前輩就已答文,等我二次修改完一樓文並發送後才知道二樓已有人回文!緊接著發三樓文,哪知三、四樓亦是如此!再立即接著的五、六樓是如此。隔一段時間後的九、十樓也有同樣的趣事。真的是網路才能將住在不同地域的人放在一塊。

不過有時候也是肉包子有去沒回的。

日常生活也常常是如此!

网友:
基本電學基礎 下載 (PDF) (繁中)
http://kewlshare.com/dl/a5ca1c31110d/134.rar.html

楼主:
感謝playkof提供資料!

可以請問這本書是哪位作者、出版社及書名嗎?有無習題解答?

感覺基本電學的內容好像都是大同小異,不過您介紹的這本內容相當淺顯易懂,讀起來沒什麼障礙。再次感謝!

网友:
作者、出版社及書名嗎?有無習題解答?

我不知道耶   是在 GOOGLE 上看到的

网友:
Cy因為是從L及N跨接至FG/E,會分壓出一半輸入電壓(Vin/2),若無進行接地,人體碰到時會有觸電感,且在220v下觸電感更為明顯,所以這就是為何使用高電壓輸入需要確實接地的緣故。

楼主:
對了,像一樓附圖那種接法,有無可能在哪種情況下,觸摸電源機殼會觸電?
Cy因為是從L及N跨接至FG/E,會分壓出一半輸入電壓(Vin/2),若無進行接地,人體碰到時會有觸電感,且在220v下觸電感更為明顯,所以這就是為何使用高電壓輸入需要確實接地的緣故。

這邊的接地是指哪些狀況:
1.PCB電路或該插座地線沒接PSU機殼。
2.電源線插頭地線被拔除剩兩根。
3.牆壁上插座的電源設計原本就兩孔的,或三孔但只有LN兩線?
-----------------------------------------------
在接一顆Cx兩顆Cy且三顆都有確實接好的正常運作狀況下,
當Cx壞了(爆到斷路或老化而未斷路)時會有何影響?
當Cy壞掉其中一顆時(爆斷或老化而未斷路)會有何結果?
當Cy壞掉其中一顆時是不是意味著另一顆也會跟著壞掉(爆掉),
反過來說,Cy其中一顆爆掉時,代表著另一顆也已經有問題了?
以上這些狀況會不會讓人觸電?

這些狀況是不是只失去最前端的EMI,如果後面另有保護電路的話,大體上並不會影響到整體電路的運作?
除非原本110V插到220V電源,直接燒掉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邊的接地是指哪些狀況:
1.PCB電路或該插座地線沒接PSU機殼。
2.電源線插頭地線被拔除剩兩根。
3.牆壁上插座的電源設計原本就兩孔的,或三孔但只有LN兩線?
-----------------------------------------------
在接一顆Cx兩顆Cy且三顆都有確實接好的正常運作狀況下,
當Cx壞了(爆到斷路或老化而未斷路)時會有何影響?
當Cy壞掉其中一顆時(爆斷或老化而未斷路)會有何結果?
當Cy壞掉其中一顆時是不是意味著另一顆也會跟著壞掉(爆掉),
反過來說,Cy其中一顆爆掉時,代表著另一顆也已經有問題了?
以上這些狀況會不會讓人觸電?

這些狀況是不是只失去最前端的EMI,如果後面另有保護電路的話,大體上並不會影響到整體電路的運作?
除非原本110V插到220V電源,直接燒掉保險絲?

1.電腦用電源其GND/FG是接在一起的,也與外殼相通,所以Cy產生的分壓會在電腦零件上及外殼上出現。
2.3.因為接腳被拔除、接地腳不存在或是接地阻抗過大,使外殼上帶電,觸摸後就透過人體接地,會有觸電感。

Cx失效會降低/無法消除來自電力線的低通常態雜訊。
Cy單顆失效會使其所連接的L或N上的高通常態及共態雜訊無法導往Earth(接地),一顆故障不容易影響到另一顆。
除非Cy擊穿,否則不會使機殼直接帶有輸入電壓的電位。
沒有EMI電路或失效,會使外部雜訊進入電源電路,嚴重時將干擾其運作,也會使電源內交換產生的雜訊,透過電力線影響到其他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