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RC410-M2 錯誤碼C0請求協助

楼主(2009-09-11):
這是ACER主機內的板子,型號不知
插上除錯卡顯示C0,RESET燈有亮有熄。
一些現像:
1.CPU核心電壓1.34V有,未裝散熱座會過熱斷電。
2.POR SW按下,電源指示燈有亮,但一下子就熄掉。
3.南橋有點熱,但不是手指無法忍受的那麼高溫。
4.運轉久時,風扇轉速也會加快。
就一直卡在C0,不知有無大大修過此板,誠心授教,有請了!

网友:
大大您好,一般出現CO,小弟我會先確認CPU是好的,接下來查北橋供電是否正常。
LGA775的intel原廠散熱器很容易扣壞板子(板子變形),能不扣的話盡量避免!可以盡量用P4 478的方塊散熱片放在U上面,暫時維修上先代替775的風扇,盡可能可以避免主機板CPU座空焊的問題(噴火龍的P4和PD真的很燙,高溫再加上扣具的壓力,CPU座和主機板的PCB
接點很容易掛彩)

改天開學後有時間,小弟採購完零件後來PO篇Intel LGA775的原廠風扇改裝好了!給大家參考。

09.11 21:11更正

网友:
清清 BIOS 放放電..電池電拉 ~ 在押押 ~南北橋 ~CPU座  看有沒有跳碼...再來刷刷BIOS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記憶體跟顯示卡都插上再測,若是內建顯示就可不插,看看會不會跑別碼?

C0 故障比 00,FF難搞...,可暫時把C0想成CPU已工作但被其他故障因素中斷..請務必注意C0前一碼是幾號碼?

2.POR SW按下,電源指示燈有亮,但一下子就熄掉。

這是"蝦咪"意思,不懂..

4.運轉久時,風扇轉速也會加快。

先清空CMOS資料,散熱器請務必檢查有裝好,可以報上IO型號嗎?謝謝...

网友:
拍勢!小弟觀念上犯了很大的錯誤! POST階段卡C0並非記憶體有問題,記憶體的供電雖然還是要注意要正常,但是主機板、CPU是很大的關鍵!
請atun大您先確認CPU是否是正常可以使用的,小弟手上有一顆478的P4 3G上正常的主機板在POST階段會卡C0,這點經驗可以給大大您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2.POR SW按下,電源指示燈有亮,但一下子就熄掉。
啊就是我們按下電源開關,應該是叫power  sw,那個通常是綠色的電源指示燈會一直亮著,直到我們關機後才熄掉!
啊這塊板子就閃一下就熄了?可是cpu及power的風扇還再轉?

楼主:
報告大大

剛剛有再仔細觀看power燈與reset燈是同時熄掉,但power燈會間歇性的一閃即熄,感覺像是還沒有全亮就又熄了?
又有時出現下圖

网友:
回复 网友C:

1.一般除錯卡有2種,一種是先滅後亮,一種是先亮後滅,請問a大是那一種?

2.你所謂power 燈是指除錯卡上的燈嗎?或主機板上的燈?

3.上了記憶體後,除錯碼是00 嗎?

网友:
電源供應器有問題 也會發生您說的狀況   給您參考

网友:
糟糕~雞同鴨講去了....

請開板大說清楚......哪些燈亮燈滅,然後是除錯卡上的還是開機面板指示燈(電源、HD讀寫指示)

Playx大~

我猜他是指主機板上頭控制面板的電源指示燈會滅啦...然後板上風扇還有上電會轉..

如果是燈號的問題.....面板指示燈由超級I/O所控制,除非是I/O或者相關電路故障..

但!除錯卡上頭的各路電源指示燈應該不會熄.....如果主機板一按啟動鈕上電又OFF那
不就是有某路電源短路了(保護狀態)....

网友:
暫時先不要關注主機板上的任何指示燈,一切以除錯卡燈號為主。
描述狀況時的附圖,盡量能把焦點圈起來,以方便使人明嘹是描述哪個地方。

网友:
不知道電源供應器換一顆24pin的會不會改善這個問題?

网友:
查一查是否有短路現象(電源部份)...請測量ic-09n03al(非貼片場效晶體)---是直立式插的那8個ic----cpu腳座正上方

网友:
c0的代碼問題!

初始化快取記憶體
主板或CPU故障

网友:
我有遇到過ff和d3的代碼

我有遇到過ff和d3的代碼,結果那只把cpu換過就ok了,只是cpu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