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電風扇自動轉不會停但尚未開機?

楼主(2009-09-11):
請問
一通電風扇自動轉不會停但尚未開機
是那裡出了問題呢?可以修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已經冷豔母雞,連版規都不看一眼,別讓人認為你是小白,在我眼裡你是位有智商,值的

受敬的人...不是那種不爬文就來問心酸的人..

网友:
自轉不停.有粉多可能啊.
電壓不正常也會.
BIOS壞了也會.
BIOS資料壞了也會.
Super I/O晶片壞了也會.
80 POST的代碼有沒有?
沒檢測過,沒人能回答啊.

网友(2009-10-12):
1.問題沒說明清楚?哪片主機板.....裸版測試還是配件齊全測試....風扇運轉後情形如何...?
2.卸除電池.....BIOS歸零
3.重新啟動有畫面...調整BIOS設定.....power部分
4.檢查cpu風扇插座旁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