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溫度破百

楼主(2009-09-11):
技嘉8400GS顯示卡玩遊戲時溫度破百,高達106度,很擔心會燒起來,
有時候遊戲執行中會雪花破圖,不過要蠻久的時間大約1~12小時不等,有時又都正常,
冷氣開放幾乎都正常,還沒過保固,送修又怕被踢回來,不過溫度破百因該不是正常的吧,
待機溫度91度,手不能去破散熱片的,用紅外線量有89度,之前幾片8400GS送修都是換了主要晶片,
然後換一顆小小的散熱器有風扇的,原本是靜音版的,變成風扇版的,
這片送修的話已經是我送修8400的第4片了,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樣情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可以的話盡量改散熱模組,盡量能將散熱片的大小改大一些,銅散熱再加上導管會更好。
會破圖是有原因的,晶片工作環境惡劣(高溫),GPU就如同CPU一樣,你給CPU怎樣的待遇,那麼GPU也不能差太多(可是現在的CPU功耗有的做得很低,散熱片薄薄一片,反而GPU功耗動不動就快破百,散熱的處理快要比CPU還要重要)。
散熱風扇方面,盡量能用大扇面的風扇比較好,用了一個小扇面高轉速的風扇,吵到煩死人結果沒有什麼散熱效果真的很討厭。

网友:
靜音版原本就會有這個問題的....朋友也有送修一塊asus8500GT靜音版的跟妳的症狀一樣
光是進XP放著就會燙手了...送修回來後加一顆8X8風扇就沒那麼燙了...

网友:
我個人對這種"被動散熱"的顯示卡很感冒,因為晶片本身根本不"冷",都很燙!

單純使用被動散熱還是需要有風吹撫散熱片散熱才會好的,若機殼內無風吹撫
則形成悶燒罐,燒久了不是電容鼓包就是零件故障,最終極的就是晶片壞掉!

除了採購時不買這種設計之外,已經購買的人可以換掉散熱器用有風散的散熱
器取代原廠的解決方案,方可天長地久.....

网友:
機箱也要加強散熱,加個風扇吧!

网友(2009-10-12):
夏季的到來也是維修與換機的到來
許多板卡就是因為"中沙"而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剛送修回來一快ASUS8500GT 512 也靜音版的 可否請原廠更換為風扇版本的@@他換塊新的給俺說保固還2年左右

网友(2009-11-12):
換個珊瑚海的大散熱吧,不加風扇待機4X度,涼快涼快

网友:
通常過熱都要加強散熱方面才會解決了

网友:
這種問題...只要是維修的人因該都知道吧.....
靜音版的散熱片通常都比較大....但是...散熱能力依樣是不夠的
尤其是主機直立之後...你想..他的熱度只有在散熱片嗎???
熱是往上升的...所以~~~主要晶片一定更熱...
至少要在加個20度至30度的溫度.......
說真的~~~我很喜歡GS系列的...散熱片大...雖然沒有風散...
但是可以自己加阿.....真的顯卡故障~~~在把風散拆下來之後送修
我所知道的..原廠~~對你在散熱片上加風散是不影響保固的....
因為~~我送過很多次(都是新品不良..不然就是顯卡記憶體掛了....)~~~
所以~~~加個風散吧...保證比GT版的更耐操n_030|

网友(2009-12-31):
顯示卡我覺得超過90度就算不正常了

我用過很久以前的顯卡燒機溫度快要一百度
但是 那是很久以前的了

所以現在超過90度算不正常了
況且是8400   溫度應該不至於那麼高

建議可以的話  換個散熱器
上個散熱膏  越薄越好

网友(2010-07-22):
7200 7300 7400 8400  8600 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那是晶片製程有問題~~
請更換新製程的就會好~~2009以後的晶片~~
一般文書溫度約50~~跑2003 3d約60~70度
如沒換新的~~約1~2個月就會壞掉!!

网友:
7300的溫度真的是很誇張,原本卡上是有風扇+小散熱片組合的
清灰塵的時候才看到那個顯卡小風扇已經壯烈成仁了,因為在機殼底部撿到斷裂的風扇碎片,太熱所以脆化?

用FURMARK 去測試,待機80度起跳,一路飆升到124度,沒繼續看下去,因為拿電風扇往旁邊吹下去了,馬上出現股市慘跌的曲線
換一組新的散熱片風扇組,才穩定在67度左右,所以有掛風扇的還是三不五時要開蓋檢查哩..

网友:
之前也是收一塊GA-NX84G256H的顯卡也是靜音版對方描述開機無法顯示
我直接給他判GPU死刑...送回去技嘉維修@@我還特地強調是因為過熱倒置GPU燒毀
技嘉工程師直接更換新制程的GPU晶片並說明此晶片溫度較低音該不會有過熱問產生..
可是怕我會因為過熱> <就和技嘉工程師A了一個原廠風扇把靜音版改掉變有風扇
好加在哪個顯卡還有保固內我用一百塊錢跟客戶回收來的XD賺了一塊顯卡現在還在保固內

网友:
我遇到的問題比較頭大...
GPU散熱對我來說不是問題....就如大家說的,加個風扇就解決了...
我現在都是遇到VRM過熱...光是那小小的散熱片實在沒有什麼作用....
溫度一樣高到嚇死人,隨便跑個圖,動不動溫度就破百...
問題是那小散熱片又無法加大一點,加大幾乎都會卡到旁邊的零件,
也無法加風扇...因為太小了...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大大有良方可以解決這問題???

网友(2010-09-13):
我是覺得看晶片耐不耐高溫吧~
當然散熱降低溫度很重要
打個比方使用MSI 6200TD 沒有散熱風扇只有散熱片都已經用六年還沒壞 6200溫度高嗎? 60~70度
前一陣子一個客人拿一片卡來...
470GTX 華碩的... 有一個風扇 不過待機就跑80度開遊戲下去溫度破百之後就破圖了...
改有熱導管雙風扇的套件就正常了~

晶片工作的溫度越低當然越好
散熱越好溫度越低壽命越長!
不過晶片的耐溫如果夠 就算風扇壞了單靠散熱片還是不會壞
溫度是個問題 不過如果是晶片的問題 問題就會比較大...
現在的製程和技術雖然比較好不過耐用度不比以前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