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塊板真是多災多難-ibm server m71x 有過電無畫面

楼主(2009-09-11):
好不容易請下了那二顆爆掉的電容了(cpu附近),但還是不開機
狀況如下
1.主機版會過電,但是顯示無畫面輸出
2.5vsb那顆led有亮,風扇會轉
3.開機告警音有二種 一個是嗶嗶~~~嗶嗶~~嗶嗶
一個是嗶嗶嗶~~嗶嗶~~嗶嗶嗶
4.用除錯卡去跑..停在45 ff

小弟跟大大們討教了

网友:
大大您好,您先將主機板所有零組件全卸掉,除了power、CPU、記憶體、外加一張鍵盤,接著,將power斷電、主機板上的電池拆掉,靜置30秒,再將電池裝回去,power上電,再度觸發啟動看看,相信應該問題就可解決了!
IBM的真的很龜毛,一偵測到硬體有變更,都會亂B再加黑屏。

网友:
說的也是......
我也承經有片IBM板子型號望了
主機版會過電,但是顯示無畫面......
空板把電池拆下隔天再測試,就正常開機!
承如S大大所述搞不好會正常......試試看吧。......^ ^

楼主:
他是爆電容啦
不過換上去後...還是一樣不開機
唉..快搞死了

网友:
如同 S 大大所說的全拆.再回裝時請注意記憶體的金手指是否污穢.以大大所敘述而言.因該是主機板自主檢察卡在記憶體.先確認記憶體是好的在換個記憶插槽看看.或者PO圖片上來請大大們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