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S372 有電源無顯示(已補圖)

楼主(2009-09-11):
目前小弟的問題為有過電(電源正常)不過一接電會閃白(一秒後即熄滅)黑屏

經爬文有看見thinklove大大的文章,他的已經修復完成,不過跟我的問題不同

經版內與大大討論,我量測的電壓只有4.8 一端只有上面有下面沒有
18.5則兩端都有電壓  ~

中間則不好量測,因為棒針比較粗不小心碰到18.5跟旁邊起了小火花,不過還是一樣有過電黑屏

ps:保險絲沒燒壞(用三用電表量會BB叫)開關也正常

參考這篇:
由thinklove大大所提供;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89&extra=page%3D5

目前把cp24smd電容拆卸換10uf 16v電解電容
==============================================================
↓↓↓↓↓(((((謝謝 poolking大大的解釋))))↓↓↓↓

錯誤接法:
銲接法1.↓↓↓↓↓((電容爆裂))
目前接法是把電表開蜂鳴檔(一邊接著版子上的螺絲點-接地,另一端則觸碰該電容接點)
會叫的為正,不叫為負。電解電容接上則短接正長接負(電容上面有圖示減為負另一端為正)
↑↑↑↑((奇怪我這樣子接法不是正確嗎?怎麼會爆了))↑↑↑↑

銲接法2
目前正反極互換~目前接通可以使用
========================================================

現在全機都拆光光嚕~~(如圖)

目前問題:
1.一接電閃白就黑屏

圖一:單邊有量到4.8*1 單邊上下接量到18.5

圖二.開機白屏(一瞬間)

圖三.爆掉電容

圖四,拆1

圖五拆2.

圖六拆3.

圖七拆4.

圖八拆5.

圖九.補圖

网友:
安安 能有圖片嗎 這樣大家也比較好找出問題 應該是控制背光的零件有問題吧

网友:
先看看背光部份是否正常喔

楼主:
謝謝changpun和 weishu200大大

1.背光要怎樣查呢?
我使用手電筒去照螢幕全部都是黑的連一點亮都沒有
開機閃白則一閃即暗(全黑)

PS:有大大要我針對輸入端與高壓端兩面是否有on/off的電壓,不過已經都在兩側量的到電壓不就表示該電路有通電了嗎?
((該電壓量測法也是一端接的螺絲(接地)一端接觸該點量取電壓))

网友A:
您的圖片好小
那點on/off的電壓.on時有沒5V.
有5V表示AD板正常.
遇過高壓板.MOFSET S563GH 與MOSFET S962GH
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圖片好小
那點on/off的電壓.on時有沒5V.
有5V表示AD板正常.
遇過高壓板.MOFSET S563GH 與MOSFET S962GH
掛了 ...

下面的就沒有5v的電壓

上4.8       ---|----  |----4.8上
               ---|       |----
               ---|       |----
上下18.5 ---|____|----18.5上下
(目前狀態↑↑↑↑↑)
看oopp大大說,這樣子我有電過去時 4.8這邊上下都要有電嚕?
我只有上面有下面沒有,這樣子是有故障嗎?通電狀態--((AD版))

請問:
MOFSET S563GH 與MOSFET S962GH
這種解銲下來要怎樣量測呢?
開哪個檔位量?

网友B:
銲接法1.↓↓↓↓↓((電容爆裂))
目前接法是把電表開蜂鳴檔(一邊接著版子上的螺絲點-接地,另一端則觸碰該電容接點)
會叫的為正,不叫為負。電解電容接上則短接正長接負(電容上面有圖示減為負另一端為正)
↑↑↑↑((奇怪我這樣子接法不是正確嗎?怎麼會爆了))↑↑↑↑
--------------------------------------------------------------------------------------------
會叫表示導通,螺絲孔一般都為負極(我還沒見過有正極的),所以導通那一點是為負極喔...
您應該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銲接法1.↓↓↓↓↓((電容爆裂))
目前接法是把電表開蜂鳴檔(一邊接著版子上的螺絲點-接地,另一端則觸碰該電容接點)
會叫的為正,不叫為負。電解電容接上則短接正長接負(電容上面有圖示減為負另一端為正)
↑↑↑↑((奇怪 ...

謝謝大大您的回覆,我換一顆反接就好了,不過剛才爆掉不知道有沒有別的零組件燒燬(外表看起來都很正常)

原來螺絲孔通路不是正負極,而是負負極(表示接通)學到了

楼主:
慘了~
解銲到壞掉了,這張不知道還有沒有得救

网友:
幫您補圖

爛青蛙後要加/http://invis.free.anonymizer.com
才會顯示大圖
用跳線應該還有救

网友:
u型燈管很少壞,是高壓板跟ad板的問題.......

楼主:
謝謝oopp大大,跳線要怎樣接呢?
為的圖片的路徑大大是怎樣改的?可以交交小弟嗎?

謝謝junwe_ama大回文我都拆光光都拍上來給大家看有沒有問題了第一頁就有照片了

网友:
回覆都在圖上
不過您還沒找到真正的修理方向
下面的就沒有5v的電壓
開啟綠燈時下面那點必須要有電壓

上4.8       ---|----  |----4.8上
               ---|       |----
               ---|       |----
上下18.5 ---|____|----18.5上下
(目前狀態↑↑↑↑↑)
看oopp大大說,這樣子我有電過去時 4.8這邊上下都要有電嚕?
我只有上面有下面沒有,這樣子是有故障嗎?通電狀態

楼主(2010-10-25):
電源版的背面

楼主:
圖片更新
目前把量測的的標誌上去
我量a處,導致旁邊的電晶體貫穿

目前我把前面高壓前的穩壓IC都拆下來了

不過一顆被我弄壞掉了
所以應該全都要換掉吧
如 下連結
作者:t958746135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5%95%8FS563GH%2B

网友:
我有同樣的問題,都是送電閃一下就黑了,還會嗡嗡叫
最後我發現只是19V的變壓器老化了,瓦數不足
把他拆了有4顆330uf 25v的電容換了就好了
給你參考用

楼主:
我有同樣的問題,都是送電閃一下就黑了,還會嗡嗡叫
最後我發現只是19V的變壓器老化了,瓦數不足
把他拆了 ...
引用 网友C:

謝謝大大的回覆,目前電源版被我拆了四顆mosfet(弄壞了一顆)
AD版被我量測電壓搞爆了一顆~(電晶體)

兩個都壞掉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什麼方法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是這樣你還是要找齊零件才有辦法
你要的零件,我也沒有沒辦法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