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顯示器高壓板的維修

楼主(2009-09-13):
液晶顯示器高壓板的維修
一、液晶顯示器的工作原理。

液晶顯示器的工作原理:液晶是一種介於固體和液體之間的特殊物質,它是一種有機化合物,常態下呈液態,但是它的分子排列卻和固體晶體一樣非常規則,因此取名液晶,它的另一個特殊性質在於,如果給液晶施加一個電場,會改變它的分子排列,這時如果給它配合偏振光片,它就具有陰止光線通過的作用(在不施加電場時,光線可以順利透過),如果再配合彩色濾光片,改變加給液晶電壓大小,就能改變某一顏色透光量的多少,也可以形象地說改變液晶兩端的電壓就能改變它的透光度(但實際中這必須和偏光板配合)。主板晶片級維修論壇,硬碟晶片級維修論壇,數碼相機晶片級論壇維修,辦公設備晶片級維修論壇: 液晶顯示器的組成及工作原理:從液晶顯示器的結構來說,無論是筆記本屏還是桌面液晶顯示器,採用的液晶顯示器屏全是由不同部分組成的分層結構。液晶顯示器由兩塊板構成,厚約1mm,其間由包含有液晶材料的5um均勻間隔隔開。因為液晶材料本身並不發光,所以在顯示幕下邊都設有作為光源的燈管,而在液晶顯示器屏背面有一塊背光板(或稱勻光板)和反光膜,背光板是由螢光物質組成,可以發射光線,其作用主要是提供均勻的背光源。主板晶片級維修論壇,硬碟晶片級維修論壇,數碼相機晶片級論壇維修,辦公設備晶片級維修論壇
背光板發出的光線在穿過第一層偏振過濾層之後進入包含成千上萬液晶液滴的液晶層。
液晶層中的液滴都被包含在細小的單格結構中,一個或多個單格構成螢幕上的一個圖元。在玻璃板與液晶材料之間是透明的電極,電極分為行和列,在行與列的交叉點上,通過改變電壓而改變液晶的旋光狀態,液晶材料的作用類似於一個個小光閥。在液晶材料周邊是控制電路部分和驅動電路部分。當液晶顯示器中的電極產生電場時,液晶分子就會產生扭曲,從而將穿越其中的光線進行有規則的折射,然後經過第二層過濾層的過濾在螢幕上顯示出來。
   對於液晶顯示器來說,亮度往往和背光板光源有光。背板光源越亮,整個液晶顯示器的亮度也會隨之提高。而在早期的液晶顯示器中,因為只使用兩個冷光源燈管,往往會造成亮度不均勻現象,同時明亮度也不盡人如意。到後來使用四個冷光源燈管的推出,才有很大的的改善。

二、液晶顯示器的高壓板電路:液晶顯示器本身我們給它加了驅動電路,但它並不發光,我們看到的液晶顯示器發出來的光是它內部燈管發出的,燈管的特性類似於家用的日光燈,它工作需要高壓。也就是要和它配合的高壓電路,這部分電路通常稱為高壓背光電路。或叫高壓背光驅動電路,液晶顯示器所消耗的電能基本全是它消耗了。相對而言,這部分電路工作在高壓大電流下,因此容易出現故障,液晶顯示器的自然故障大多數是這個部分出現了電路故障。
液晶顯示器的光源。
    EL:電場致發光,可以做得很薄。發光均勻。高壓交流供電。需DC-AC逆變器,功耗低,但亮度也低,同時相比之下壽命短。
②     LED:低壓直流供電,亮度高,壽命長。目前手機大多為LED背光。
③     CCFL:(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冷陰極螢光燈型的背光源。優點:亮度高,背光源的面積可以做得較大,燈管也可以做得很細(目前可以做到1.8mm直徑燈管),高壓交流供電,需DC-AC逆變器,啟動電壓在1500V左右,工作電壓600—1000V,壽命長(20000h以上),工作電流小2~~10mA:缺點:發光效率低(低於20%),放電電壓高,低溫下放電特性變差,加熱達到穩輝度時間長。
④     熱陰極螢光燈:放電電壓低,加熱達到穩定輝度的時間短,發光效率高,現在用的日光燈就是這一種(啟動電壓500~600V,正常工作電壓90~130V),有一部分臺式液晶顯示器和小液晶電視採用這種燈管。工作電流10mA以上。缺點:細管化困難(4mm以上),壽命短,5000~8000h。目前液晶顯示器主要使用的是冷陰極螢光燈管,這是由於CCFL燈管細小,結構簡單,燈管表面溫升小。
發光原理:當高壓加在燈管兩端後,燈管內少數電子高速撞擊電極後產生二次電子發射,開始放電,管內的水銀受電子撞擊後,激發輻射出253.7nm的紫外光,產生的紫外光激發塗在管內壁上的螢光粉而產生可見光(可見光顏色將依據所選用的螢光粉的不同而不同),目前可以生產*1.8mm、*2.6mm *3.0mm *4.1mm,色溫從2700~~27000K、管長100~~500mm不等的產品。
三、高壓板高壓產生電路
所謂高壓板主要是用來產生高壓,以驅動冷陰極燈管發光,對特性及要求如下。
①     高啟動電壓,啟動時需要高達1500V的電壓,正常工作時降侄至600~800V。
②     亮度可調,體現到電路上即為高壓可調。臺式液晶顯示器一般採用先下降壓再升壓方式,用降壓電路進行調光,筆記本顯示器一般採用PWM式。
目前液晶顯示器的背光電路大致可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由降壓變換成電路和推挽自激式高壓變換電路組成,輸入的12~16V直流電壓進入背光電路後先經降壓電路變換,得到一個低於輸入電壓的受控電壓,再加到自激式推挽升壓變換得到1500V左右的高壓。輸入電壓超高,輸出電壓及電流就越大。
這種電路形式在液晶顯示器中應用較多,在筆記本中就用不多,其實可以看出,由於液晶顯示器內部空間小,許多元件都是採用貼片形式封裝的,同時這也是液晶顯示器的故障高發區,具體如下。
①     保險絲,實際中應用的保險絲還有更小的。
②     低壓變換用的開關管做成了積體電路形式,實際就是一隻場效管,它雖然有八個腳,但是等於三個,有一組是三個引腳連在一起,一般是D極,有一組就一個引腳的,是G極,另外一組四個腳連在一起的是S極,它若損壞,可用主板上較常用的3055代換。
③     此電路中所用的續流二極體為肖特基二極體,在測量上正向電壓降為100~~200mV,反向無窮大,這是正常的,若損壞,也必須用肖特基代換,可用ATX電源中損壞的肖特基二極體來代換(ATX電源中肖特基二極體為兩個封裝在一起,一般情況下只是其中一個壞,另一個可用,這裏所說的就是其中一個沒壞的那個)。
④     它的儲存能電感體積較大,在工作一段時間後,或受強烈振動後,引腳很容易開焊,造成背光不亮。
⑤     自激勵高壓產生開關管較易損壞,根據它的電路形式可以分析出此開關管的大致電氣參數為60~100V/3~~5A的NPN型電晶體,此管通代性較強,不必管原型號用的是什麼,因為大多數買不到,可以直接用D794(70V/3A/10W)、D1725(120V/3A/20W)、D1691、D2583、C3852(80V/3A/10W)等TO-126封裝的電晶體代換。
⑥     兩高壓產生電晶體集電極間的電容也常壞,尤其是採用黃色方塊有機薄膜電容,它的參數一般為224/250V,可用參數滌綸電容代換。
⑦     由於背光電路產生的高壓較高(啟動時可達1500V左右),其高壓變器也較特殊,是分段繞制的,不但低壓繞與高壓繞組是分開,高壓繞組自身也是分成幾段繞制的,這是為了防止高壓跳火,但即使是這樣,此變壓器仍有擊穿損壞的,可試著將其重繞。
⑧     背光電路與大電路板間的連線一般配有四條,它們是:電源、地、開關機控制、亮度控制,其中開關機控制為高低電平,高電平(5V)時,背光工作,亮度控制為經過積分慮波的PWM電壓(0~5V),亮度隨其電壓高低變化。
一、維修注意事項:
①     高壓板在維修過程中儘量不斷開燈管通電試驗,以防擊穿高壓產生開關管及高壓變壓器。主板,硬碟,印表機,顯示器,硬碟,印表機,影印機,筆記本,數碼相機晶片級維修論壇,資料免費下載,視頻線上免費觀看.
②     維修中儘量使用維修電源供電,並將維修電流調到2A左右。
③     維修後要注意高壓電路部分的絕緣。
④     拆機修理注意事項:
不良的LCD也應小心操作主板,
1.為了防止造成其他不良,請小心操作不良LCD片
2.不良LCD片可以修理,不要堆疊LCD
3. LCD是由易碎的零件組成,如TCP、玻璃等, 堆疊LCD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壞.
4.連接時請勿重壓,重壓會轉移到LCD最脆弱的部分TCP,並最終造成TCP破裂或其他意想不到的損壞,將背光燈的連接線置於LCD後。
5.如果背光燈的連接線放在LCD之前,背光燈的連接器會劃傷偏光鏡表面,千萬不要在電源開啟的狀態下連接或斷開LCD。
6.LCD是由CMOS(金屬氧化物半導體)組成的,這種物質在EOS(電壓不穩)狀態下非常脆弱,請勿在電源開啟的狀態下連接或移動LCD。7.靜電會導致損壞,組裝產品時必須佩帶靜電手壞。
8.在通常狀況不能直接用手接觸表面的連接頭或改變裝置.

网友(2009-12-09):
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
讓我更深入了解LCD的運作模式
謝謝KEN大的分享

网友:
很明暸的原理解說,感謝大大分享,收下了卸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