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顯示器維修指南

楼主(2009-09-13):
1.顯示器整機無電
這是一個應該說是非常簡單的故障,一般的液晶顯示器分機內電源和機外電源兩種,機外的常見一些。
  不論那種電源,它的結構比crt顯示器的電源簡單多了,易損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險管、輸入電感、開關管、穩壓二極體等。比較少見的故障是由主板cpu引起的電源不啟動,這部分其實原理也比較簡單,就是通過鍵控板到cpu,再通過cpu輸出一個控制信號驅動電源變換積體電路工作。
  2.顯示幕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電源指示燈常亮
  這種問題一般是高壓異常造成的,是保護電路動作了,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顯示的,看的方法是“斜”。檢修的要點是對比修理法。因為,現在的液晶顯示器的高壓板的設計一般都是對稱的設計,而兩邊都壞的可能基本上沒有。一般老機容易出問題的是升壓變壓器和燈管,新機的保護電路和工藝問題比較的多。
  3.螢幕亮線或者是暗線.
  這種問題,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線故障一般是連接液晶屏本體的排線出了問題暗線一般是屏的本體有漏電,以上兩種問題基本上沒有維修價值的,因為一塊屏的價格太高了。但是卻不會影響壽命的哦
  4.花屏或者是白屏.
  這種問題一般是屏的驅動電壓出了問題,如果是屏的驅動電路在主板,那麼應該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屏的驅動電路在液晶屏上,一般情況下屏就應該換了,維修的風險很大的。
  5.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進入維修調整模式進行調整。
  6.其他相對少見的故障干擾.
  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液晶顯示器有可能出現一些干擾,大部分是正常現象,有少數是電路上帶來的。因為,液晶顯示器的特殊生產工藝,造成了只有在標準的工作模式下檢測到的問題才能夠算是故障。
  怎樣保護液顯:
  1.避免螢幕內部燒壞
  記住,CRT顯示器能夠因為長期工作而燒壞,對於LCD也如此。所以一定要記住,如果在不用的時候,一定要關閉顯示器,或者降低顯示器的顯示亮度,否則時間長了,就會導致內部燒壞或者老化。這種損壞一旦發生就是永久性的,無法挽回。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另外,如果長時間地連續顯示一種固定的內容,就有可能導致某些LCD圖元過熱,進而造成內部燒壞。為了避免這種內部燒壞,在不使用的時候可採取下列措施:
  A:沒事的時候請關掉顯示器;
  B:經常以不同的時間間隔改變螢幕上的顯示內容(例如運行螢幕保護程式);
  C:將顯示幕的亮度減小到比較暗的水平;
  D:顯示一種全白的螢幕內容。
  2.保持環境的濕度
  所有曾經因為將飲料灑到鍵盤上而造成鍵盤損壞的用戶都知道這個常識。不要讓任何具有濕氣性質的東西進入LCD。發現有霧氣,要用軟布將其輕輕地擦去,然後才能打開電源。如果濕份已經進入LCD了,就必須將LCD放置到較溫暖而乾燥的地方,以便讓其中的水分和有機化物蒸發掉。對含有濕度的LCD加電,能夠導致液晶電極腐蝕,進而造成永久性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