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顯示器高壓條燒管解決方法

楼主(2009-09-13):
BenQ液晶顯示器高壓條燒管解決方法

相信不少的同仁們都修到BenQ液晶顯示器沒背光的問題,主要現象為:
  1、按開機鍵,指示等一閃既滅
  2、按開機鍵顯示LOGO之後就沒背光,指示等亮綠燈

此種現象的故障範圍就在高壓板,BENQ的高壓板上有四個三極管C5057特別容易燒壞,
燒一對的比較常見,同時另一個MOS管型號為11P06也經常壞。同時換掉這幾個元件基本上
能解決問題。  也不少的同仁在維修中遇到換了之後,不耐用,多的用幾天,少的用兩個小時。
包括我在內,C5057我用大功率的13007代換了之後,也只能用上一個小時就發燙,之後,
就再次損壞。之後,仔細聽高壓變壓器裏面發出吱吱想。從其他同型號的拆下變壓器裝上之後故障就解決。
  另:大家要注意高壓板的供電保險
   判斷出了故障,沒元件是個煩人人的事情。為了兩個管換高壓板划不來!下面我提供了一些代換的元件
可代換的型號為:
  C5707---C2040、C5706、C5708、D1804、(C8050雙)
  11P06----DP10P、FU9024、FU9030、J587

网友:
真是經驗之談,要是能在C5707加上散熱片更好,再燒毀保險絲上串聯安培錶測試電流正常後再將保險絲換上,可必避免再次燒毀零件.

网友:
爬文是不斷學習的道路 不過大大好心給個圖吧

网友:
真是感謝...
又學到一課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珍貴的經驗分享,謝謝

网友:
感謝樓主分享,我也是聽到吱吱響。

网友(2009-12-04):
感謝分享

突然好缺c505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學到一課..感謝

网友:
真的是謝謝如此保貴的經驗分想

网友(2010-05-04):
維修最怕缺零件.
收下備用.....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維修最怕缺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維修

网友(2010-07-30):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真是寶貴的經驗
感謝樓主的無私

网友:
感恩!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啟動器出現聲響 就是掛點了 刀然2科一起換掉比較安全一一

网友(2010-09-01):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好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呦

网友:
我剛碰到這個問題
換了一組2個c5707及.15的電容及3A保險絲
結果ok
那它連續開機10小時也ok
後來當天又用一陣子
但隔天要打開就回到原點,黑屏,但有綠燈電源一直亮著
保險絲又斷了,之前保險絲測時16v,但現在變21v
可是,換過的c5707沒壞
現在看到這個文
才知道原來變壓器可能有問題啊
謝謝了

网友(2010-11-17):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經驗分享,下次有遇到的話就可以快速排除問題囉!

网友:
恩...謝謝這位大大囉! 小弟也經常為此所苦! 找部到元件替換! 兜要多花好多銀仔耶!!!

网友:
嗯~想不到高壓變壓器也是有可能壞掉
小弟手上一台FU9027,C5707都量測都正常
開機燈管一閃即逝,高壓變壓器也有聽到高頻音
下次來更換高壓變壓器試看看

网友:
下列代換的元件,有大大測出那一種元件較耐用嗎?我比較偏好的是C5707及 FU9024N這兩種,解銲後量測最準確,未解銲前因回路量測都不正確通常會認為良品,我維修過的元件都是外表正常但確是故障。
可代換的型號為:較耐用是那元件?
  C5707---C2040、C5706、C5708、D1804、(C8050雙)
  11P06----DP10P、FU9024、FU9030、J587

网友(2011-06-12):
感謝分享
非常有用的資訊

网友:
高壓條燒管 意思是 高壓板保險絲燒掉
沒看內文還真不懂n_098|
感謝分享

网友:
拍謝!! key in error
是 三極管n_081|

网友:
有遇到的話就可以快速排除問題囉!

网友:
原來C5707及FU9024還有這麼多種可以代換呀!真是謝謝分享

网友:
請問一般110轉12或19那變壓器也會吱吱叫嗎??這代表那變壓器也快NG對嗎?謝謝

网友:
又學到一課了..

网友:
不錯的代換零件資料。

网友:
好文章大家的經驗就是進步的來源感謝感謝

网友:
沒錯...找出哪裏壞不知怎麼找料來換非常嘔
還在學習><

网友:
較耐用是那元件?
  C5707---C2040、C5706、C5708、D1804、(C8050雙)
  11P06----DP10P、FU9024、FU9030、J587

       只要電路電壓都正常 ,, 是新品都耐用 ,,,,,,,,,,,,,,,,,,,,,,,,,,,,,,,,,,,,,

网友(2011-07-12):
感謝每位前輩的付出,今見識了更換新元件又燒毀,原來是有潛在的因素未排除.
YSHQQ大 說到心窩了 只要電路電壓都正常 ,, 是新品都耐用  感恩
小弟有個困擾-高壓板的升壓器不知如何能實際的去測試好壞(就是更換時機-不是用試試看的方式)
請有路過的前輩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