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oot焊槍沒法熔錫了?

楼主(2009-09-13):
放了一段時間的goot焊槍~
槍頭變黑~很難熔錫(有生鏽的氧化物~熱度不夠不能熔錫)
各位大大有好方法可救嗎?
還是一定得換槍頭啊?

网友:
爬一下置頂的「工具使用說明及介紹」子板塊吧, 裡面會有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拿刀片刮一刮

网友:
平常用完後沒保養啊  不然就是用劣質銲錫的關係
再不然就是溫度太高導致氧化 (烙鐵頭大部分都可以調整長度)
我的方法是
暫時把烙鐵頭縮進去一點 , 提高熱度 , 然後拼命上錫看看是否能夠解除問題
不然就是買細砂紙磨掉表皮一層 , 然後再上一層錫衣
但是這是最後不得已的方式.........
用完後在熱度衰退之前一定要上一層錫衣 , 厚薄隨便 , 但是不要擦掉
這是平常保養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一段時間的goot焊槍~
槍頭變黑~很難熔錫(有生鏽的氧化物~熱度不夠不能熔錫)
各位大大有好方法可救嗎?
還是一定得換槍頭啊?

除了換焊頭外,我都是把加熱的焊頭直接往<<焊油>>內,多沾幾次,再用焊條沾幾次,會有回復效果

焊頭品質不好的,最好建議還是不要用磨的<<萬不得已,可以輕輕的磨>>,因為那層吸焊條的,會被磨掉

网友(2009-11-19):
換一隻烙鐵....尖頭,花小錢了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其實是可以磨的.只是要用水砂紙1000號以上的下去小心磨.
這是之前看說明書看到的, 不過.它是寫600還是800以上.
我怕死.都用1000以上的去磨.

网友:
要不是另外再買一支~就是拿張砂紙磨磨看~~

网友:
還是多買幾個焊接頭備用比較好

网友:
我也有遇過
我直接用砂輪機磨可是要很小心

网友(2010-01-12):
回复 网友B:

嗯!這個方法好,用砂輪機磨,還可以把它磨成其他的造型,斜頭啦,超尖頭啦,刀型啦,還有不規則型,但是下一次要用時..........................

网友:
使用砂輪機不是把烙鐵頭弄壞嗎
還是使用細砂紙的好

网友:
聽說烙鐵頭是有電鍍過的,磨掉就會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