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708無畫面維修

楼主(2009-09-13):
我有台ACER AL708的液晶螢幕無背光.看畫面好像也沒有出現.但指示燈有亮綠燈.拆下機殼後發現只有控制板與高壓版而已.將其拆下後仔細檢視並無異常.電容與電晶體也都正常.

拆下後只送電給控制板與高壓板量測電壓輸入輸出.控制板是正常的.但量測高壓板時卻沒有電壓產生.想說應該就是高壓板的問題了.而量測高壓板兩端的電感的電壓並未出現.量一些零件組抗發現"保險絲"並無完全導通.阻值過大.拔下後檢視無異.原本是"4A"換上"5A"的保險絲.

在發現保險絲異常的同時.也上網查了一下關於此機型的資料.結果發現此機型的通病就是此保險絲很容易不良.且送回維修都是直接用錫短路.避免再燒掉.

但這樣的話.下次如果又有異常時.就不是燒保險絲而是直接燒板子了.所以我還是換上5A的保險絲比較保險.換新後量阻值就變正常了.量保險絲兩端也都有12V電壓了.
但讓我疑惑不解的是原本因保險絲不良而導致高壓板未動作.但我換上新零件後卻電感仍是一樣無電壓出現.(在這之前我都是只有裝控制板與高壓板送電而已.面板與音效的排線我都拔掉未插.高壓板的燈管線也未插)想說是還有其他地方也燒掉或是異常了嗎? 但量卻都找不到異常.想說先都插回去試試.若仍是無效再慢慢往高壓板上找.結果全裝回後試.就真的OK了.

在成功後雖然很高興.但讓我疑惑不解的問題還是一樣.為啥我在換完新保險絲後.高壓板兩端的電感的電壓為什麼還是未出.照理講應該是要有電壓的呀.難道是因為空載嗎?還是因為沒有插燈管線或是面板排線呢?
希望狼大或其他大大解釋一下囉..    多謝..

网友:
這邊恭喜大大您修好了!
您所說的「電感」,其實是變壓器,這點名詞上的稱呼大大您要注意一下。
有關高壓沒輸出的問題,可以請大大您自行交叉測試,便可知道動作狀態!
有些機型會有偵測的功能,或許會偵測是否和面板連接正常,來處理是否輸出高壓的狀況!
或是高壓板會偵測是否裝上燈管,這些會因廠商設計而異。

网友:
一般的高壓板都有保護機制,當你不接燈管線時,形同燈管故障,進而使高壓版進入保護狀態,此時您量高壓板的輸出,自然是沒電的...

网友:
保護電路偵測到沒接燈管或燈管故障,就會關閉輸出,所以相對高壓電路前端也不會有電壓。

楼主:
綜合各大大的解釋.可以知道應該是因為燈管線路有偵測的關係.所以才未送電.若要真正了解的話.也是要交叉驗證才知道.多謝各大大的解釋喔.

順便說一下.我有做記號."綠色是電感"  "黃色是變壓器"   應該是沒錯吧..S大所說的變壓器應該是黃色框.而我說的電感是綠色框.我是量綠框的電壓沒有出.但也有量黃框的電壓.兩個都沒有電壓.S大以為我說黃框是電感嗎?真是不好意思.害S大你誤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小弟誤會了!的確!小弟以為大大您指的是黃圈,殊不知大大您指的原來是綠圈的電感!誤會您了!真不好意思!

网友(2010-06-26):
謝謝大大這摸清楚的解釋.連圖都照的那摸清楚敢快學起來..下次有碰到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