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卡機問題

楼主(2009-09-13):
小弟在使用A電腦無法偵測使用到讀卡機,讀卡機已經確實連接到電腦,但是網路銀行就是出現沒有偵測到讀卡機
我用B電腦就可以正常偵測到讀卡機
此讀卡機是屬於隨插即用,兩台電腦之前都可以直接使用,但是今天A電腦卻偵測不到...
請問是A電腦中毒嗎?該如何解決此問題?防毒軟體為小紅傘~~請解惑~~謝謝

网友:
有遇過類似情況
重新安裝光碟驅動後就解決了

楼主:
我記得我這款是隨插即用的讀卡機~~好像不用安裝光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記得我這款是隨插即用的讀卡機~~好像不用安裝光碟~~

有試過插在主機板的USB接口嗎?  不要接機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插在主機板的USB接口嗎?  不要接機殼的

我沒看到主機板有USB接孔
我上星期使用都正常~~現在卻不能使用,我插別台電腦就可以用了~
這樣是代表A電腦有問題,是中毒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看到主機板有USB接孔
我上星期使用都正常~~現在卻不能使用,我插別台電腦就可以用了~
這樣是代表A電腦有問題,是中毒嗎?

主機板的 USB接孔  在機殼後面

是不是中毒  要掃毒看看才知道(不排除中毒可能性)

楼主:
試過了~~一樣不行喔~~~如何有效的掃毒解毒呢?

网友:
你先簡單測試其他 USB裝置 在A 電腦能不能正常使用

掃毒的話  就要請教其他高手了

楼主:
可以用~~只有讀卡機不能用~~~怎麼辦呢~~~

网友:
1. 晶片讀卡機沒有與電腦連接:
◎請將連接線確實與電腦的USB孔連接,若仍出現錯誤訊息,請嘗試電腦其他的USB孔!

2.電腦USB埠的電力不足,無法驅動USB外接硬體。
◎請將晶片讀卡機直接與電腦上的USB孔連接,不要使用USB HUB(USB擴充器)或USB延長線等會損耗USB埠電力的額外硬體。

3.晶片讀卡機的驅動程式沒有正確安裝。
◎如何確認驅動程式是否正確安裝

4.Windows系統的『智慧卡服務』沒有啟動。

請先確認Windows系統的『智慧卡服務』是否已經啟動。
確認方法如下:
→ 開始(電腦螢幕左下角)
→ 控制台
→ 系統管理工具
→ 服務

网友:
你好

建議您到銀行去抓驅動下來安裝,因一般透過網路要抓到本機的讀卡機,需突破本機的一些安全限制(如ActiveX),故本機裝驅動來穿過安全限制
一般安裝會在登入銀行網頁,就會有快顯安裝,您的情況看來建議您手動下戴安裝

底下是彰銀的驅動,我之前跟彰銀做過轉帳連線
https://www.chb.com.tw/wps/wcm/c ... uto/pAutoToolsDnld/

ps.前提你的電腦要跟讀卡機是正常的,可照playkof大大到裝置管理員查看

楼主:
讀卡機絕對正常~~在A電腦讀卡機沒有偵測到~~B電腦卻可以使用讀卡機~

网友:
建議先去銀行的網站抓驅動下來安裝

网友:
除了裝置管理正常外 !!!

請注意下面的紅框處

注意狀態 [要設為啟動] !!!

如果是 停用 的狀態 請用手動方式打開 !!!

楼主:
已經顯示已啟動~~但就是沒偵測到

网友(2009-11-13):
引用 楼主:
已經顯示已啟動~~但就是沒偵測到

簡單的問題.....到安全模式下...把驅動完整移除......
再回到正常XP...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這是驅動程式異常引起的....
需把原先的驅動清乾淨....

另一種可能性...你電腦中毒拉.....連帶影響XP驅動程式的檔案異常
這時..電腦重灌...一定正常.....

网友(2010-03-07):
這麼久可發嗎!
可能5VSB不足哦~
若不嫌麻煩~~交換POWER實驗!

网友(2010-08-11):
有時候是ie下載activeX控制項去出問題了。
所以會一直抓不到。
因為如果硬體可以抓得到的話,上網銀偵測不到,就是這個問題。
此時要先把ie裡面的activeX控制項全部清空,讓電腦再重新抓就可以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