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57 14pin腳位定義<以解決>

楼主(2009-09-13):
各位大大,大家好,小弟有一台BENQ FP557 似乎是電源高壓板掛了,小弟有一個想法,想用一個POWER去推高壓板(上網買),跟推此螢幕的AD板
高壓板的部分OK了,但是AD板的14PIN的腳位定義小弟真的不知道是什麼,網路上查了一推資料都早不到,希望大大可以幫小弟的忙,謝謝<>

解決方法---->買一塊P+I板

楼主:
補上圖片,小弟說的是連結PI板根AD板的那14PIN

楼主:
><都沒有人理我

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小弟問的方式不對嗎?還是小弟的問題不適合在這裡問?看到很多人閱讀此篇小弟很高興,但都沒有伸出手幫小弟的忙,小弟我真的沒辦法了><,救救我阿~~~(還是很感謝這麼多大大看了這篇,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其實能修的話,盡量嘗試修看看!
建議大大您能將圖片修改為800*600以內大小,可以方便瀏覽!
可將原本的板子PO上來,有經驗的大大們可以幫您!
小弟覺得,實際嘗試維修比較能夠增加功力!

网友:
請睜大眼睛囉''...12V超好找約接25V電容.....5V約接16V電容   ON/OFF  會接電阻+電晶體的B級....

网友:
那種接腳沒什麼定義問題,請直接測電壓,至於電壓定義,請多看舊文

楼主:
不清楚(直接測電壓)

因為我的高壓+電源板掛掉,所以不知道該如何測電壓,只有AD板是OK的

网友:
管他是P+I板...還是I板  都可以判斷阿  你電源板壞調這方法可以判斷~!!
我也曾經壞過...我的舊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994&extra=page%3D5

网友:
此款電源板多只提供3.3V/5V給A/D,因為手邊剛好無同型維修中,所以無法給您接腳定義,請見諒。

楼主:
所以此板用12V會燒掉?

狼大你好,聽你說此款都是用5 3.3V 所以說用12V會燒掉?
因為 levis123123大大說了一些簡單的看電路的方式 但是他提到12V 所以說他的判別方是在這張板自上不適用?

网友:
我沒記這款板子..如果 是送3.3v進去ad  從p+i也可以看的出來低

楼主:
可以簡單的教學嗎

levis123123大大
可以在麻煩你在簡單的教學一下如何看3.3V嗎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連其他的都教學一下嗎?

网友:
按照樓上大大所提供的方法&資料去量去找應可正確查出來丫

若還是沒辦法 then

拍一下CN701接頭背面的電路相片看看!
或提供這板子正面照片或板子編號。 因為不同版本其接腳定義稍有變化!無法直接告訴你正確答案...

通常 Pin 1 為 BL_Adj , Pin 2 為 BL_ONOFF

FYI

网友:
這是其中一款BENQ P+I的14PIN定義,先看看Layout是否相同。

楼主:
抱歉 FP557 layout

抱歉各位大大,小弟好像沒提供充分資料給各位大大
這是我PI板的 layout
請各位大大幫幫小弟

另外請教狼大
NA=?(no access?)
請教是什麼的縮寫

還有請教一下 AD板要會動
是需要Vin ON\OFF 還有嗎?

网友:
na= not available 就是沒有作用的意思 是支空腳

网友:
背光基本要+V、GND、ON/OFF,DIM則是背光亮度調節,最好也接上。

网友:
P+I
#1<--BL_ON/OFF(POWER ON 3.3V)<--AD BOARD
#2<--Adj<--AD BOARD
#3,5,7,9,11<-->GND<-->AD BOARD
#10,12-->3.3V-->AD BOARD
這幾項條件應該可以改起來了

网友:
我家裡有一塊  拆的  你住哪'' 可以便宜賣給你
有興趣我這星期回家 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住桃園 大大您住哪?

网友:
ㄟ咍''  我在苗栗讀書  假日在台中跟彰化兩地
我那台收來也是電源壞了  不過修好之後  點起來面板壞的'' 所以就拆起來堆這
要回家找找  levis123123@hotmail.com
你也可以試這修看看

楼主:
><好像AD也掛了

上面有個大大他有提供腳位定義
但是我試了好像不行
我怕我跟你買 結果AD也掛><
反而我覺得我只剩面板 乾脆賣掉算了

网友:
..你要AD嗎? 我因該找ㄉ到喔=.=
因為我記得我點出來的是...黑白線條 只有一小部份顯示正常  我就拆掉了

网友:
如果你可以下來苗栗  可以給你點看看

楼主:
how much

請問大大 妳會怎麼賣?

网友:
你願意的話  MSN談  levis123123@hotmail.com
兩塊一起買 一定比你買單網路的來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