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先進io晶體8705AF 和 8705A的問題

楼主(2009-09-14):
請問先進大大8705AF和8705A的可以共用嗎...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由datasheet可得知,8705AF和8705F應該可以互相代用,基本上只要接腳定義相同,規格相似,代用上是沒有什麼問題!但廠商訂製的就不可隨便亂代用,建議先查datasheet了解一下!

楼主:
謝謝S大您的告知.我是要換技嘉的主板原來是8705AF的網路上有賣8705F的所以想確認一下..謝謝喔

网友:
從datasheet上,8705f跟8705af是可以互代,但如果尾碼不同,有的行有的不行,我從

以前就注意這問題,但都沒找到真正的答案...最好同型號代,除非能找到帶有尾碼的datasheet...難..

网友:
請問 PLAYX 大大

如果因為尾碼不一樣而不能互代的話   IO 晶片會出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e 8712 是鐵定不行,不過8705我查過很多圖紙,基本上腳位都相同,替代

應該可行,但是我查不到8705af--gxs的腳位,所以不敢亂下斷言,上網也查過

各大論壇,答案都不一致,所以還是原型號更換較好...

我曾大膽嘗試更換2個尾碼+gb的it8712,更換後沒修好,好的io掛了..

网友:
看來要用完全相同型號比較安心
不然 IO 就掛了

網拍一顆  30-40元

网友:
有的可以代換,有的不行,8705AF技嘉478-800外頻主機板用的比較多,8705F-(FXS)不能跟8705F-(GXS)互換,雖然可以開機,但使用上會有問題。8705F-(GXS)可以換8705AF-(GXS)用,但8705AF-(GXS)不能用8705F-(GXS)換,雖然可以開機,但使用上會有問題。還是完全相同型號換比較保險

网友:
IT8705F DATASHEET Table 5-3. Pin Description of Hardware Monitor Signals
(IT8705F)
TMPIN3 AI
VCC External Thermal Inputs 3. (If IT8705F)
(IT8705AF)
COPEN# DIOD8
VCCH or VBAT
Case Open Detection #. (If IT8705AF)

8705F與8705AF的pin差異如上.
pin定義有更改,G版本與F版本應是不相容的.(請注意看IC日期批號的變化與datasheet改版日期的相關性)

网友:
原來不止華邦的會壞,連聯陽半導體的也會壞...

搞了這麼多的"特製"IC是不是要增加維修的困難度好維持獲利..

网友B:
IC廠商面對主要客戶的要求,小小更動一下,可以降低機板成本,是不得不為.只是顧不得多年保固過後的最終客戶.

网友:
請看一下下列網址....w大所說的資料?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7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廠商面對主要客戶的要求,小小更動一下,可以降低機板成本,是不得不為.只是顧不得多年保固過後的最終客戶.

您意思是方便工程師佈線設計電路就是了....
一來造成特殊性維持獲利..
二來可以配自家需求方便使用..
三來我量大對方不可能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