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請各位前輩給個方向

楼主(2009-09-14):
一開始畫面都正常,大約15分鐘左右畫面黑掉,螢幕電源重開又正常,過約3~5分鐘又黑掉,
電源高壓板的電容都拆下用電容表量過了沒有問題,畫面黑掉時螢幕的指示燈還是綠色,
這種情形大概會是哪邊的問題呢?

网友A:
查看看是不是燈管其中一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看是不是燈管其中一支故障

那我是不是該一支一支燈管測試,看接哪一支燈管會發生那上述情形

网友:
請你試著看看!

黑圈處的背部接點,將舊錫吸除,上助焊劑,補上新錫!

背部的接點若有像紅圈處,像有熔解過的樣子,要補錫!

我完修的故障情形與你的不同,試看看!

祝     好運!

网友:
可能是電源穩壓機積體電路不穩定或電容器esr過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畫面都正常,大約15分鐘左右畫面黑掉,螢幕電源重開又正常,過約3~5分鐘又黑掉,
電源高壓板的電容都拆下用電容表量過了沒有問題,畫面黑掉時螢幕的指示燈還是綠色,
這種情形大概會是哪邊的問題呢? ...

問個題外話, 這台營幕要如何拆背面外殼?? 拆下螺斯好像還有暗勾 不敢用力扯殼....!!

楼主:
螢幕座記得要拆除,拆除後可以看到中間還有一顆螺絲,那顆螺絲剛好被螢幕座擋住,那顆螺絲卸除後應該就很好拆了。

网友:
抱歉!如果是這款,那就不一定是燈管,您可能還是朝P+I方向著手

网友:
拆殼第一步 1.背後所有螺絲都要拆掉(腳座裡也會藏長螺絲)所以全拆
           2.確認前後機殼面板卡榫所在 用一字起掰掰看或向各方向拉動
           3.要注意osd機板跟殼連接有軟排及螺絲要小心

其他交給更有經驗的大大提供 大家見笑了

网友:
這是奇美代工的機種,部份奇美螢幕前後殼相接採滑動卡榫方式,要把後殼往上/下移才可以拆開。

楼主:
昨天已經將所有的焊接點重新補焊,問題依然存在,可能真的需要換燈管試試看了

网友:
大大您好,下圖紅色圈起來的電晶體(打成8腳,類似IC封裝),有沒有拆下來量過是正常的?或是在運作中,有哪顆的溫度特別高,有發高燒的建議先換掉!

网友B:
建議~~先把黃色的固定膠先除去(正反面都有)~~需括乾淨它會漏電~~去除後還不行就是高壓變壓器固障~~一般都是如此~~

网友:
可以檢查看看異常發生時,供應給高壓電路的電壓有無變化。

网友:
請教一下樓上S10274CHEN大大,你圖中圈起來的IC(BZ6G3G),那裏可以買到,或是可用什麼型號代用,我一直都找不到,先說聲謝謝了。

网友:
先换个高压板试试。一般是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其實我不知道我圈起來的型號是多少,單純猜測應該是八腳DIP封裝的電晶體,大大您型號不知有沒有報錯,小弟也查不出相關的資料手冊。

网友:
AOP605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AOSMD/AOP605L.html
不過這個故障機率不高,建議您朝#15樓主方向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yfrog.com/3dp1050253j

如圖!  取下底座後. 用一字起子稍微分離前後塑膠機板,用電話卡或光碟片延著細縫刷卡..即可取下.

网友:
請問大大已完修了嗎?

小弟手邊也有一台 不知道大大事不是已經完修
如果完修是否分享實做心得

网友:
詳細找尋焊接點,一定有接點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把黃色的固定膠先除去(正反面都有)~~需括乾淨它會漏電~~去除後還不行就是高壓變壓器固障~~一般都是如此~~

黃色膠是這個巴

网友:
黃色的膠就是熱熔膠而已

屬絕緣不良 把絕緣環境整理好再打上熱熔膠或專用的絕緣矽膠就可以

网友:
已更正,感謝指導

的確用詞應該要注意才對

网友:
小弟遇過將黃色交去除發現pc板內側有一黑點.挖開後發現內部嚴重炭化導致高壓放電現象
以上供網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