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BENQ背光不亮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09-14):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在上一帖發文的幫助.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再加上判斷錯誤.沒注意3A保險絲的高阻抗.以為保險絲只有熔斷.所以一直擱置著.最近有空再拿出來檢察C5707.FU9024以及3A保險絲.才知道問題出在這裡.換好3A保險絲後背光亮起問題也來了.作業系統看起來好像失真.感覺怪怪的

這是近照

這是正常的作業系統

請大大們幫忙一下.問題出在那裡.我要從那裡檢察起.謝謝

网友:
a/d to T-COM軟排接觸不良

楼主:
這台是BENQ.FP757.在那比較光亮的山坡地.色調是不正常有明顯的差異.請大大們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
2樓已經解答
像這個東西不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13481872

楼主:
大大你好:是不是要小弟把這T-COM軟排線的金手指.用像皮擦擦乾淨或者交叉測試再不然換新.
以上的方法小弟有用了.還是不行.
補上BENQ-FP757 P+I板的圖
圖2編號 C739.C740.是1uF50v.C770是47uF35v.C750是2.2uF50v.量測的結果不足2v.黑棒
接觸散熱鋁片.紅棒一個一個去量不知這樣量測對不對.謝謝

网友:
如果"很確定"更換新軟牌無效,那您的面板t-com或a/d其中可能故障囉!
有沒有正常面板可以比對看看呢?
不用花心思在高壓電源板了!

网友:
之前我有類似情形 ~載入出場預設值 就OK囉 ~

网友:
一般是軟排連接不良,或是插回時不小心弄彎座內的針。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現在更嚴重了 .有背光無畫面.昨晚因為好奇心想要看看裡面有什麼.一時手濺把LCE面板全拆了.一個黑板接軟排.一個白板透明的因該是壓克力(我猜的)也沒什麼又裝回.上電試看看結果 哪A侒餒
畫面的左邊比較亮是漏光的關係嗎?請各位大大指導...謝謝

网友:
有可能在拆除過程中,外力或靜電破壞T-COM或是行/列驅動IC及其連接的排線,面板就會故障。當然若A/D與面板間連接有問題也會發生這種現象。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這一台LCD已經列為"殺肉"了.小弟在焊接時不小心把T-COM軟排的一棵小零件給"拔絲"了.感謝大大們無私的提供意見與回復.小弟會記取這次寶貴經驗.

网友:
拆掉了LCD模組阿

沒事別去拆它比較好,裡面的東西不是不能弄髒,就是很脆弱。

网友:
面板故障機率較小(除非出現亮線),一般維修時都是最後才考慮到面板。

网友(2010-04-24):
BENQ故障率還滿高的ˇ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