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A1703w閃綠燈畫面閃(已補圖)

楼主(2009-09-14):
我這一台開機時可以大約可以看到畫面1秒鐘
再來會看到電源燈會一直閃綠燈,螢幕要很
近的看會隱約看到畫面閃
我原本看到電容微凸所以換過,可是都還是一
樣請問大大大概是哪裡個部分電子零件壞掉,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大約明天在補上電路
版的圖
-----------------------------------------------------------------------------------
9月15補電路圖
高壓版
驅動版
新手修液晶請大家多多幫忙
10月17補電源板被面電路
燒壞SMD保險絲位子

网友:
檢查  最大科電容  .. 與暴開電容附近的電容檢查   蕭特基  背部補焊...
先是看看囉...看高壓部分有無異壯
別忘ㄌ也檢查登管

楼主:
我的被光也是跟畫面跟著一起閃的
抱歉新手可以問一下燈管者麼檢查嗎
還有蕭特基在哪我都找不到

网友:
在上面很多但容那....最大科電容也請檢查一下

楼主:
抱歉是藍色的那些嗎

网友:
拍照用腳架或固定好照相機(看到會眼花)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先對高壓版單獨供電嗎?
12V還19V,最好是有各外接power supply
如果開的起來就表示前段的供電部分有問題
單測電源版是否有供電
一樣一樣來

网友:
通常是電源二次側輸出端電容有老化現象,或是高壓電路啟動異常導致過載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先對高壓版單獨供電嗎?
12V還19V,最好是有各外接power supply
如果開的起來就表示前段的供電部分有問題
單測電源版是否有供電
一樣一樣來

我加完電後聽到撲支撲支的聲音我聽到嚇到了
我就接回去測試還一樣問題
好顯沒多出問題
請問大大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撲支撲支的聲音撲支撲支的聲音撲支撲支的聲音......猜想是哪些電容老了老了

网友:
外接燈管測試吧.燈管接點可能熔毀,最嚴重的燈管竟然被燒斷.

网友:
先檢查電晶體與燈管吧

楼主:
我請問大大我這型號可不可以換高壓板
因為我想換高壓板試試看
我還要補電子材料有點遠 ,剛家裡附近
有再賣高壓板,不過還是感謝很多大大幫忙解題

网友C:
電源板沒問題的話,應該可以直接改高壓就好
您斷開(焊下來)往高壓板供電的電阻式保險絲看看還會不會閃綠燈(主變壓器網高壓部分像電阻綠色那根)
還是會的話換高壓也沒用,本身電源板就有問題了
保險點連AD都不要接
先檢查單純電源板的12V供電正不正常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沒問題的話,應該可以直接改高壓就好
您斷開(焊下來)往高壓板供電的電阻式保險絲看看還會不會閃綠燈(主變壓器網高壓部分像電阻綠色那根)
還是會的話換高壓也沒用,本身電源板就有問題了
保險點連AD都不要接
先檢 ...

綠色電組式保險絲我有看到
我還有一個問題你說的電源板12V供電是在哪裡
感謝

网友:
綠色電組式保險絲就是負責12V給高壓部分,12V就是量他的來源端

其實我不知道這塊板子高壓部分是吃幾伏,因為一般的跟高壓公板都是12V
要確定的話還是看板上有無網友也有這塊或是修過知道的

板上很多從無到有的維修文章了
只要多看這些文章,應該都可以知道個大概

網友在沒有相同物品下,也只能靠發問者提供的資訊
多數都是看圖說故事,畢竟板子上的零件詳細資訊只有物品擁有者看的到
像想知道蕭特基在哪,你就需要讓人知道你板子上零件料號
不然一張什麼字都看不到的圖要怎麼擲杯
雖然論壇文章看多了可以知道大致在上方散熱片上
但你的上方散熱片上有2顆,這樣網友又要擲杯了

高壓部分使用12V的話蕭特基的來源部分也是12V,輸出也是
再往前查線路就可以知道變壓器12V輸出腳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可以換高壓版看看啊
應該100元有找吧
上次在本網站有人說買到70元的

楼主:
我已經量到12V可是我的輸出盡然是14V
請問那可以大概可以從哪裡開始看

网友:
照片拍的不是很清楚, 而且正反面都要拍照! 環境光線不夠可以用桌燈打光或室內燈光全開. 近拍要按小花模式, 照片才會清楚.

板子上的印刷可能可以提供大家一些訊息, 比方說輸出電壓是 14V 還是 12V?

感覺問題出在高壓上, 網拍上有不少便宜的高壓可以找一下. 記得規格要看清楚,  不清楚要先提問. 不要買錯接頭跟工作電壓. 如果是燈管壞那就麻煩了, 因為要拆的很細...

主要是你板子背面高壓元件位置, 大多高壓都壞在振盪電路上的元件, 電晶體跟電容上, 所以你背面的圖最好能拍照提供上來.

楼主:
抱歉了
我打錯了
原本輸出要12V用電表量完後為14V
照片我很努力的在拍了
抱歉讓大家困擾了
可是我這一台數位像機近拍真的很爛
幾乎都會模糊掉,而且他已經服役4年多了
我會照HappyMaChi大大在補電原板正反電路

楼主(2009-10-17):
終於找到可以拍清楚數位相機了
已經補電源板電路板背面
還有我的5V電壓輸出是0V
者麼辦阿

网友:
5V輸出是0V表示該區整流電路有問題,建議從5V線路去檢查。

楼主(2009-12-04):
無法輸出5V電源供應的問題是最後一張照片所標的smd保險絲燒斷了,現在只剩12v供電問題
,原本要供應ad版12v輸出結果電表量完後是14v左右,還有對高壓版供電我量
完14v左右這是正確的嗎??
感謝熱心大大的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