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450atx power 風扇不轉

楼主(2009-09-15):
紫線有 5v 綠線3.85v 短路 power-on 風扇不會轉 請問是要查電路板上的風扇接腳電壓嗎

网友:
風扇也有可能故障!
要先檢查風扇座是否有電壓,才能決定下一步的方向。

网友:
先仔細看看  有無零件 燒傷或焦黑

网友:
w版主一直交代請先閱讀前面文章,有好幾篇的敘述跟你提的問題一樣,有精彩檢修解說。

网友(2010-04-29):
目前正好有一顆同型號的Power, 狀況和樓主的敘述相同,
打開機殼時發現有六顆電容突起了,更換好後再上電測試仍舊無電輸出
仔細檢視所有元件,解焊功率管量測,並未發現異常
將電源插上主機板再量
紫線5.16伏
灰線0.34伏
綠線4.63伏,短路power on 後降至0.15伏,但仍無供電,風扇靜敲巧。

看來還要來去挖w 大的精彩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