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a7v600-rev1.00 (代碼 9F)

楼主(2009-09-15):
這片主機板是朋友 5年前送給我的

代碼是 跳了好幾個後到9F 就停了 無畫面 嗶聲是不停長響(有無插 記憶體 或 顯示卡都是 9F)
查了文章,說是說輸入裝置有關,但我確定鍵盤沒有問題
再去查文,有人說 9F 表示記憶體有過(但我沒插,也是9F),也有人說顯示卡沒過
拿起一字起子開始刮 DIMM槽 跟 AGP槽,再插上 記憶體,結果跑 A6
查了A6,說是跟螢幕有關,再插上顯示卡,嘟的一聲,簡直柳暗花明又一村(但代碼是9F)
RESET試一下 代碼就變00,但一樣是嘟一聲畫面就出現,進BIOS設定一下 光碟開機
SAVE後,又無畫面了,量一下 電池只有0.45V,換新電池再試,都正常了
試跑 XPE 開機到桌面完成(但代碼是 00 真奇怪)

网友A:
ASUS 的版子 常常都是慢慢跳碼.9F 我遇到都是顯卡.
之後 進入BIOS 設定 都OK後 全部POST 完後 才會出現FF 或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的版子 常常都是慢慢跳碼.9F 我遇到都是顯卡.
之後 進入BIOS 設定 都OK後 全部POST 完後 才會出現FF 或00

原來是這樣啊  筆記一下

网友:
早期部分ASUS主機板會修改POST Code,所以並非標準代碼。

网友:
請問狼大關於POST Code....

你說ASUS會修改POST Code,
那就你所知還有那些廠家會這樣做,
我們在檢測時,有什麼方法可以分辨嗎?
謝謝...

网友B:
有些自寫/自改bios的(例如廠牌電腦)也會修改post code,甚至取消把post code送往80 port的機能(這時就不會跳碼或顯示亂碼)。
一般要實際插著開機才會知道。
另外大部分主機板在post過程中會關閉未使用的PCI時脈(降低干擾),這時也會看到碼跳到一數值後就不會繼續前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自寫/自改bios的(例如廠牌電腦)也會修改post code,甚至取消把post code送往80 port的機能(這時就不會跳碼或顯示亂碼)。
一般要實際插著開機才會知道。
另外大部分主機板在post過程中會關閉未使用的PCI時脈(降低干 ...

所以...當我們確認CPU核心電壓正常、記憶體電壓正常時可以試著上RAM、顯示卡
看看POST程序會不會已經繼續往下跑,看會不會有畫面出現?

不能只憑POST錯誤碼來斷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自寫/自改bios的(例如廠牌電腦)也會修改post code,甚至取消把post code送往80 port的機能(這時就不會跳碼或顯示亂碼)。
一般要實際插著開機才會知道。
另外大部分主機板在post過程中會關閉未使用的PCI時脈(降低干 ...

哇~~原來如此

難怪我有幾張板子,代碼跑到一半就停了(7F 00 9F FF)  但都正常使用

謝謝狼大提供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當我們確認CPU核心電壓正常、記憶體電壓正常時可以試著上RAM、顯示卡
看看POST程序會不會已經繼續往下跑,看會不會有畫面出現?

不能只憑POST錯誤碼來斷定...? ...

所以才說post card是作為輔助工具的,真正還是以實測為基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才說post card是作為輔助工具的,真正還是以實測為基準。

那我知道了....我有張945P晶片組的板子經過重重危難
修到I/O故障無工具可換IC外目前擋在"E0"

改天我試試看看CODE會不會繼續往下走...

网友(2010-12-17):
原來是如此
難怪常遇到ASUS主板
跑碼異常卻正常使用的

网友:
上禮拜一張a7v880也是這種情況後來.....被我解體當廢板去了.一直查不出原因的9f原來是這樣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