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蓄水池控制器

楼主(2009-09-15):
1.水位低於下水位B時馬達啟動開始蓄水
2.進水超過下水位B時馬達繼續運轉
3.直至進水碰到上水位A時馬達停止運轉

网友(2009-12-31):
圖內的數值隱隱約約的不清楚!!!

网友:
如純研究OK市面有賣現成的,如歐姆龍的可查查謝謝!!

网友:
這個電路檢測水位的用的是直流電,會不會由于電解問題導致其中一個電極被氧化后失去作用啊?
我以前小時候做了一個,開始很正常,過一段時間因爲電極被電解氧化造成了失去作用,不管裏面是否有水,都顯示的是無水狀態。

网友(2010-02-21):
Q1用2n3055會不會太.........如果考量耐用的話是理所當然   如果可以 也可以用2sc1384就OK了

免強可以看得清楚
T1=15V變壓器  可改9V 也是可以變成12V輸出  接橋是整流器後 可以不接穩壓IC也可以  穩壓IC規格是7812 =12V OUT
二極體  雖然沒規格  但可以用1N4148  數位邏輯IC  4011

网友:
只要是使用電極棒作為液位偵測
使用久了電極棒都會有電解.氧化的問題
如果有此方面的困擾
可改用 水銀浮球開關
只是成本會增加數拾倍

网友:
如果只是家用頂樓蓄水池.可用浮球AB開關就好.水電材料行就有比較省錢

网友(2010-06-17):
我想…這樣應該可以很簡單的解決問題

補充一個前提
R 的使用電壓與 M 的相同

网友:
哦,在自來水池中,我想累積在電極棒上的應該屬碳酸鈣,得確會產生絕緣不良現象
那表示硬水(水中的礦物質太多)
電極棒在純水中是不會產生電解作用
當然在自來水池中若礦物質太多才會產生電解作用,
而且電解作用必定是物質由一方轉移至另一方,有嗎?電極棒有變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