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7VT880-RZ rev 1.00 (代碼 30 或 40)

楼主(2009-09-15):
這塊主機板可以正常開機 (代碼 26)

使用上也都正常,重新開機或是 按RESET 也都正常,但只要關機後,再開機  就無畫面  除錯卡代碼 30 或 40
必須拔插頭或關掉電源供應器的開關,才能正常開機使用

有人說是顯示卡有問題  但我確定沒問題 也有人說是 CPU 的問題 ,但我把 CPU (XP 2500+) 換到 別塊主機板  都很正常

CMOS 也清除過了  狀況一樣

ATX 槽 沒有短路  但 綠線對地阻值很高 1965           COMS 電池 3V 正常

网友A:
大大您好,您可不可以先嘗試重刷一遍BIOS,小弟覺得好像是BIOS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您可不可以先嘗試重刷一遍BIOS,小弟覺得好像是BIOS有問題!

S大 你好  我有去 技嘉官網 下載BIOS 刷過了(DOS下刷)  狀況一樣  代碼還是 30

謝謝提供意見喔

還有什麼方法可測試呢,或者我該往哪個方向查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1.先換個質量好的電源---很重要,質量不好的電源就會出現這狀況

2. 順便報上除錯碼的前2碼,也就是 ?,?,30

3.可以報上顯卡型號嗎?...謝謝

我記得技嘉bios好像都是phoenix,但官網說是award,如果是award的話,就是記憶體電路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換個質量好的電源

2. 順便檢查記憶體供電是否正常,爬文一下記憶體腳位,不會我在教你量

3. 順便報上除錯碼的前2碼,也就是 ?,?,30...謝謝 ...

謝謝 PlayX 大 提供意見

1.有換過三顆POWER,狀況是一樣的
2.請問記憶體供電是指 MOSFET的供電 還是 記憶體插槽供電呢?
3.我的除錯卡是這種的 只有兩碼(要跑 30 或 40 之前會先跳C1)
4.顯示卡型號是 GeForce2 MX 44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先從記憶體查起(未必是問題核心,先把故障點範圍縮小),先爬文一下如何量?不懂我在教你,加電測量要小心..

先從記憶體插槽查供電,再來查mos...

楼主:
正常開機 跟 代碼出現40後 我測量的電壓,麻煩您了
左邊那顆由上而下
2.7
2.9
5.8
右邊那顆由上而下
1.59
5.04
5.06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記憶體插槽裡呢?這塊板子的bios設定可以手動設定記憶體供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插槽裡呢?這塊板子的bios設定可以手動設定記憶體供電嗎?

我的紅黑筆沒有焊針 插不進去DDR槽內量

BIOS 可以設定 記憶體供電的選項是  AUTO +0.1V  +0.2V    三個選項
預設是 AUTO

我把它設定成 +0.1V 關機再開 代碼一樣是從C1跳到 30就沒畫面了
拔插頭再開 進BIOS看  +0.1V 會跳回 AUTO 其他設定依舊保存

网友B:
回复 网友F:

一般錶筆就可以測出來,因為圖很模糊,我無法直接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錶筆就可以測出來,因為圖很模糊,我無法直接判斷..

嗯嗯  剛剛錶筆壓大力一些就可以量

我量 DIMM3 上面那排 從右到左的第1支跟第4支 是1.35V  2跟3腳 是0V

网友:
從最左到右第5腳(下排),順便進bios看看是award或phoenix...

楼主:
第5腳是 2.69V

BIOS 是 Award

网友B:
回复 网友G:

換別的記憶體或換別槽試試,順便用鑷子或鋼針把記憶體插槽左右來回刷一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別的記憶體或換別槽試試,順便用鑷子或鋼針把記憶體插槽左右來回刷一刷...

嗯嗯 三個槽都有試過  狀況都一樣  有用鋼針跟起子  在槽內左右刷過好幾回了  狀況一樣
連 AGP 也順便給他刷了...

不過 PLAYX 大提議的話  我再去多刷幾次   因為我沒有電子接點劑可噴...

网友B:
回复 网友H:

記憶體有試著更換嗎?正常開機,記憶體供電電壓跟不正常開機的電壓有一樣嗎?

目前只能想到這邊,再看看有沒有其它大大有這方面經驗?佔用太多篇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有試著更換嗎?正常開機,記憶體供電電壓跟不正常開機的電壓有一樣嗎?

目前只能想到這邊,再看看有沒有其它大大有這方面經驗?佔用太多篇幅了.. ...

有更換過記憶體測   正常開機跟不正常開機的電壓都一樣(參考7樓),插槽內第5腳都是2.69V

謝謝 PLAYX 大大 提供意見

网友A:
由大大您測出來的記憶體電壓,小弟想一下有個想法,覺得記憶體供電電壓有點偏高(應該是技嘉想要增強效能而加電壓),某些記憶體無法承受這樣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大大您測出來的記憶體電壓,小弟想一下有個想法,覺得記憶體供電電壓有點偏高(應該是技嘉想要增強效能而加電壓),某些記憶體無法承受這樣的電壓。 ...

目前我只有一支 256MB DDR433 跟一支 512MB DDR 333 可以測
另一支壞的512MB DDR400過保  第4顆顆粒也被我補焊失敗

BIOS也不能調降壓
S大 你的想法,等我有其他 DDR 的記憶體再來測

网友I:
有跳過 C1   有跳碼
應該都有正確到BIOS 讀囉

我刷過 BIOS ASUS 各種版版有差異 跑的代碼也不同 ~...
提供你做參考...
有些舊版的BIOS 反爾很正常
還有壓壓 南北僑 看看會不會跳過去...
之前有幾片 空悍 跟CPU腳座 擴孔 也會這樣跳不過 壓壓就跳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跳過 C1   有跳碼
應該都有正確到BIOS 讀囉

我刷過 BIOS ASUS 各種版版有差異 跑的代碼也不同 ~...
提供你做參考...
有些舊版的BIOS 反爾很正常
還有壓壓 南北僑 看看會不會跳過去...
之前有幾片 空悍 跟CPU腳座 ...

謝謝 C大提供意見
這塊主機板是  技嘉的  不是華碩
南北橋有壓過了 跳不過去

剛剛又測了十幾次開機,發現不拔插頭的話,也是可以正常開機(代碼 26),但大部份代碼都是 30 或 40
而拔插頭的話 就一次過

楼主:
跟 PlayX 大 報告一下

我進BIOS 是看到 Award
但BIOS晶片上的貼紙是貼 phoenix

而 phoenix 的代碼 30 跟 40是這樣
30--> 認為屏幕是可以工作的 (我看不懂什麼意思)
40--> 調整 CPU速度,使之與外圍時鐘準確匹配 (我到BIOS裡面,調了CPU相關選項,也是沒用)

主機板上的 JP1 跳線也試了  將CPU 降至 100 狀況一樣

网友B:
回复 网友J:

你試著不插顯示卡,看看會不會跳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試著不插顯示卡,看看會不會跳碼?

不插顯示卡,也會跳碼,跳的碼都正常,有一長兩短音
關機後,再開
一樣是 C1 跳 40 就卡住了,沒有嗶嗶聲

DDR 槽的 B1腳位是 2.69V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可以先查AGP插槽的供電(紅跟紫)是否正常先,錶筆無法插入,可以用縫衣服的鋼針先插入

要測量的孔,再用錶筆量或將主機板翻面測量,加電測量要小心別"阿私"..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953&highlight=AGP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917&extra=page%3D10

PS:CLOCK (CLK)也順便量一下,一般1.1V~1.8V

   VDDQ:1X ,2X ----3.3V
         4X     -----1.5V~1.7V
         8X     -----這塊板子  0.7V~0.9V
   其他電壓照表量,RESET#也要量

楼主:
供電(紅跟紫)的測試點 我都量完了,我把它翻過來量

12V部份是11.72V
3.3V 部份都是 3.3V
5V 部份都是 5.19V
1.5V 部份都是 1.65V   <---- 這個是不是就是 VDDQ呢?

CLK 是 1.61V <------- 第一次測是 0V 再測是1.61V
RESET 是 3.29V

网友A:
reset是低態動作,目前是高電為是正常的沒錯!
倒是clock怎麼沒出現?應該要有電壓才對!
如果上面的量測結果是在沒有顯卡的狀態下,有可能是沒有偵測到顯卡而關閉AGP的clock;反之,若是在有顯卡的狀態下仍是這樣,假設排除顯卡是壞的,那麼就是送到AGP的clock的線路有問題!
這是小弟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是低態動作,目前是高電為是正常的沒錯!
倒是clock怎麼沒出現?應該要有電壓才對!
如果上面的量測結果是在沒有顯卡的狀態下,有可能是沒有偵測到顯卡而關閉AGP的clock;反之,若是在有顯卡的狀態下仍是這樣,假設排除顯卡是壞 ...

剛剛量CLK沒有電壓,現在有電壓了 1.61V  已補上

以上的電壓是在 沒有插顯示卡的狀態測量的

网友L:
摟主你好...請問你所測試的顯示卡是8x的嗎?請更換試看看.
有些主機板要按照標準規格裝備(尤其是技嘉的)....如顯示卡8x.還是4x
DDR400或333.266.CPU設定是否正確.
小弟有遇過速龍2200標籤寫的CPU.BIOS卻要設定1800才能開啟
提供作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摟主你好...請問你所測試的顯示卡是8x的嗎?請更換試看看.
有些主機板要按照標準規格裝備(尤其是技嘉的)....如顯示卡8x.還是4x
DDR400或333.266.CPU設定是否正確.
小弟有遇過速龍2200標籤寫的CPU.BIOS卻要設定1800才 ...

謝謝 J大提供意見
我改用 V9400-X/TD/128M/A 顯示卡 AGP8X MX 狀況一樣
DDR 400 或 333 也設定正確   狀況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M:

你在按照那張表,查DDR插槽裡的DDR_VTT 以及6個CLK的電壓試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917&extra=page%3D10

我修過第一次可上電開機,斷電後無法開機------  記憶體電源控制IC

一直無法上電,摸晶振可上電開機----    諧振電容 跟相關電路上電阻

但....   第一次可上電開機,關掉後重啟會卡在30或40,也更換足瓦電源,

重刷過BIOS,記憶體也更換過,各處供電電壓也都正常,實在也想不出來哪裡有問

題?   非常抱歉不能幫上什麼忙!!

楼主:
A17 = 1.48V
A18 = 1.43V
A76 = 1.49V
A77 = 1.54V
B47 = 1.46V
B48 = 1.54V

DDR_VTT 是哪支腳位呢?

很謝謝 PLAYX 用心協助測試

网友B:
回复 网友N:

就是照片裡的1腳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照片裡的1腳阿..

是串行時鐘線嗎?
A1= 3.27V
B1= 2.69V

有人說 40-49 是BIOS的問題
我沒有燒 BIOS 的機器,也沒有熱風槍可拆

网友:
回复 网友O:

如圖.....

可是你說你已在DOS更新BIOS過,一般會用燒錄器是因為無法開機,你的板子第一次可開機,

關掉後重啟才不能顯示畫面..

楼主:
A92 = 1.32V

原來我常把 A1 跟 PIN1  搞錯

网友:
回复 网友P:

其實你的記憶體電壓都算是合格內,只不過VDDQ 2.7V 在一般DDR 333的記憶體裡

是否能夠正常運作?也是要考慮的一個環節,因為當掛上XP系統有可能會藍屏或其他

不穩現象發生,當然這都是假設,可以找其他大廠DDR 400 試試看...我沒有思路了,再等等其他

大大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Q:
原本是  KINGMAX 的 256MB DDR 433 測的
後來改不知啥廠的  512 MB DDR 333 測
兩個狀況都一樣

我再去給他亂亂測  有什麼新發現  再上來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