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型號:FP93V 19吋 無電源 (已完修)

楼主(2009-09-15):
各位前輩大家好!

這台P+I板保險絲燒斷.橋式沒有壞掉.但是大電容故障.量起來幾乎沒有容值!

但把電容換過以後.保險絲還是會燒斷.不知道是不是變壓器造成的!

請大家指點我~拜託拜託!

變壓器我不會量!

小的散熱片的MOS開關.有兩隻腳交換量都導通.我想應該是壞ㄌ!

不過編號是K3530.又要找不到ㄌ!之前有一顆D565R找很久才找到一顆還要50元!

這次困難的又來ㄌ!

网友:
檢查初級 跟次級  各元件有無損壞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變壓器的阻值量了嗎?多少
應該是某個元件短路了,電晶體,二極體???

网友:
若是一次側(高壓側)電容已經失效,則橋式整流、一次側開關晶體有很大機率被湧浪擊穿,所以保險絲才會一直燒斷,PWM IC也有受損可能,建議先檢查橋式整流及一次側開關晶體(開關晶體位於下方較小散熱片上方)

楼主:
這個板子我找不到K3530的開關管.所以到露天賣家買板子!

液晶螢幕 P+I 板.

廠牌:BENQ.

版號 :4H.L2E02.A34

規格 :四燈小口

裝上去果然OK!

抱歉我雖然想修復.但卻找不到材料!只能用這方法!

可以確定K3530已經損壞!因為G腳跟D腳量都通!確實被擊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換這塊自激式震盪的P+I板也不錯。
原本的板子,看換掉大大您說壞掉那顆MOS能不能完修。
可以的話也可以順便貼上來。

网友:
有些零件買不到~~雖然知道哪裡壞~~

网友:
問這個賣家看看有没有您要的或可替代的!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258&o=0&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