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軸承太緊有救嗎

楼主(2009-09-15):
軸心太僅了,用手轉有很難動,是有何原因造成呢?
我家好幾台低價位的都這樣,吹沒多久,啟動就很慢
再一陣子就壞了

网友:
請先參考 w大大之前維修電風扇的資料吧裡面也有其他大大們的維修情形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686&highlight=%E9%A2%A8%E6%89%87

我自己都是先以在先用手轉動試試,如果還可轉動時,就在軸心或軸承上油後上電試轉試轉,
目前以這種方式約救回來3台風扇了,只是感覺轉速好像有比正常版的慢了一點點,大約剩下原本的80~90%的轉速而已,
我的運氣好,還沒遇到啟動電容故障的。
另有2台是軸心太緊了,放棄急救
原因馬達主體的 螺絲太緊了,無法拆開來處理。

网友:
手轉不動可能需要給他清潔跟潤滑軸心
我都前方軸心銅質的那個圓環噴WD40清潔潤滑能轉動後在擦掉WD40,滴上一滴機車的齒輪油
嚴重點的連後方軸心轉動旋轉方向的黃油盒子裡的黃油都要往前推,往軸心填補一下

网友:
建議將舊油洗掉
前後面的合銅轉軸使用透明的針車油
轉向盒裡添加黃油
不過以上很厚工
加油喔

网友A:
電扇一但出現第一次縮心 軸承既已磨損 上油只能短暫的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贊成你的說法,應該沒救了,賣回收商好了

网友:
我不知修過多少風扇這種軸承油乾造成不轉動的問題! 家裡的風扇都不知用了多少年了! 想必這裡也不少大大都做過同樣的事.

問題沒那麼困難啦! 只是要花點功夫辛苦點!

把整台風扇殼都拆開到馬達部位. 轉開那四顆馬達的機構螺絲, 即可分離馬達軸心跟線圈的部份, 馬達的軸心因油乾枯會有點難拔, 但也是要細心對待, 可以先用 WD40 或去漬油噴過溶去污油後再移出, 儘量必免在軸心上造成金屬刮痕.

取出之後一樣用棉花棒沾去漬油去清潔軸心跟軸承的部位, 以前不知道用砂紙去磨或用衛生紙用力擦, 反而造成軸心上有刮痕, 而這個刮痕在裝回馬達上運轉一陣子後, 會造成軸心與軸承上的磨損, 久了密合度就變差產生空隙, 不但運轉會產生聲響, 也會造成運轉上角度的磨擦與卡死. 故只要清乾淨就好, 然後上點車針油裝回去就好.

裝回去後可先用手轉運轉一下風扇是否轉動順暢, ok 後再通電測試! 都良好後再裝回葉片跟鐵網.

你可以開始動手修看看跟拍照, 修好之後可以po文教大家如何修理!

网友:
樓上該說都說到了, 我只補充一點要用耐高溫的油.

网友:
我也丟過2台
下次有機會試試看這<厚工>的方法

网友(2010-04-30):
軸承用的油

使用汽車的機油效果更好
40或50號的油都可以

拆開馬達,把原本的油擦乾淨再點上新的油,可以用的比較久

网友:
秘技!!

用車用的"愛鐵強",類似金屬修補用,效果非常好...

金屬用的潤滑劑最怕油膜被磨破,磨破就失去潤滑的效果....(汽車機油潤滑原理)

用"愛鐵強"把十幾年的風扇救回,繼續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扇一但出現第一次縮心 軸承既已磨損 上油只能短暫的使用

電風扇要縮心的機會不大,原因是它的散熱好,不像密閉式馬達會因為轉速變慢導致散熱不良而縮心(其實不是縮心,是膨脹為正解),一般風扇都是(背阿另股)軸承部分的潤滑油硬化導致不轉,把它分解之後清除前後軸承硬化的油,再噴WD-40清洗,然後用黃油(耐高溫的更好)給它塗上去,組裝回去,就像新的一樣,好~大~的風阿!
如果太閒,順便把擺頭的齒輪也清一下再上新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扇一但出現第一次縮心 軸承既已磨損 上油只能短暫的使用

挖~~這麼久的文還被推出來~~~~
說真的~~一般的電風散使用的是銅軸~~這種東西不會壞...
但是必須整個拆下來將舊油清除之後~~上一層厚厚噴霧式黃油..
如果使用工業用牛油最好上一點點就好~~但一段時間還會卡住..

引用 楼主:
恩,我贊成你的說法,應該沒救了,賣回收商好了

難怪回收場一堆在檢電扇的.....就等你們丟出來~~~~

网友:
加油!就對了,WD40邊噴邊用手轉,噴的時候轉軸需垂直油才會滲進軸承,會有銹流出來,轉到沒銹流出來就行了

网友:
現在便宜的電風扇容易卡,較簡單就上一些機油再通電幫他轉動,啟動幾次,按下停止可以順滑久一點即可,如果不行則要拆心清理乾掉的機油(當然不可用砂紙磨),再重新上油即可,裝回時記得4顆螺絲先不要鎖太緊,通電看順滑程度,不順則用木頭敲調,很容易就可調到順滑,再依序鎖緊。真的可以用很久!

网友:
以上大大們提的很多
小弟有遇到的經驗,馬達軸心卡卡的,有時候是圍繞軸心旁的矽鋼片偏離的緣故,
通常有螺絲固定住馬達矽鋼片,只要螺絲鬆掉,把矽鋼片敲回原位,讓軸心不卡到,
再使勁吃奶的力量鎖回螺絲,看看軸心轉的順不順,就可以了,當然有其他固定軸心的轉軸,
要上點油潤滑.
說真的,那種調整真不好弄,有時要好幾次才成功.
總歸一句話:品質不好的該淘汰就不要再撐了!不然以前那個X 同風扇怎麼可以用上幾十年呢?
不像現在用沒多久就這邊卡卡,那邊怪聲或是頭斷掉,開關壞了....

网友C:
唉....人心不古啦

其實如果大大們曾經拆過大X牌電扇(古董那一款)跟現在大賣場賣的一台幾百塊台幣的電扇相信就會知道
差別在哪裡了以前的電扇用的是滾珠軸承而且是自潤型的.現在的電扇是...我稱為簡易軸承.轉子軸前後蓋各
用鋼片半固定住一個中心孔比轉子軸大上幾條的鋼珠(1CM=1000條)軸與鋼珠間上油潤滑.鋼珠周圍也墊著
化纖棉.棉上也沾有潤滑油.這樣形成一個簡易軸承....新品時鋼珠不轉.只有轉子軸轉動...所以轉動平順
一陣子後油乾了變成鋼珠轉...所以卡卡的....若是鋼珠的潤滑油乾了...就卡死了...時間大約2個夏天
要起死回生...不困難...拆...拆到只剩下馬達..你會看到大概兩手握拳大的馬達本體.看的到銅線纏繞的是靜子線圈
中間的是轉子線圈..通常有4根螺絲貫穿靜子線圈的矽鋼片固定住轉子線圈的前後蓋..蓋子的中心就是那爛到不行的簡易軸承了..先在前後軸承噴上適量的WD40..等一下...在用手轉動一下軸承看看鬆開沒若是鬆開了.插上電]
開強風...讓電扇仰躺...這時馬達轉很快.注意安全..並在前後簡易軸承上繼續噴上WD40...你會看到髒污跑出來..擦掉髒污再噴..重複幾次..到髒污變少甚至沒有就算完簡易維修了.....WD40要裝上小管子噴頭
要徹底維修就要拆下那4根固定前後蓋的螺絲.小心的將前後蓋取下.要注意鋼珠因為是半固定所以若是跟著轉子軸下來就毀了....(只能報廢了)..噴些WD40..等些時間...用砂紙把轉子軸生鏽處磨光...小心取下前後蓋...把乾掉的油漬清乾淨..重新上油..裝回前後蓋..鎖上螺絲..插上電源..開強風..若是不轉..請拿螺絲起子..往轉子軸上下左右各敲一下..直到會轉...
爲什麼要敲..是要讓前後軸承中心線對齊...轉順了再裝回去...
....
又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如果大大們曾經拆過大X牌電扇(古董那一款)跟現在大賣場賣的一台幾百塊台幣的電扇相信就會知道
差別在哪裡了以前的電扇用的是滾珠軸承而且是自潤型的.現在的電扇是...我稱為簡易軸承.轉子軸前後蓋各
用鋼片半固定 ...

好詳細的解說~~~~~
夏天快到了~~~到時候因該會遇到一堆電風扇的維修~~~~
有機會遇到~~我在PO成實例~~~~就知道我何把這些卡卡的電風散起始回生
另外~~~最好不要使用牛油(很乾的那一種)....根據我的經驗~每年必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