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如何測量元件是否正常?

楼主(2009-09-15):
如大家常見主機板上、螢幕內版上的電容、二極體等
那如何測量他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W<"不是每次都用目測的方式來判斷
是用三用電錶測量嗎?"還是用數位電表嗎?還是兩種都需使用?

网友A:
基本的是兩種都需要   但最好還有更好的儀器

例如  電容表   示波器  計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是兩種都需要   但最好還有更好的儀器

例如  電容表   示波器  計頻器

這.....還需要那嚜精密的儀器唷

那電表如何測量電容、二極體測量方式呢?

网友:
這兒有文章跟影片的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display.php?fid=148

你慢慢的看

网友:
如果您電表沒有電容檔位 就只能先對電容器充電後用電壓檔測量充電後的電壓
或用電阻檔看顯示值不停變動最後停止
二極體測量矽質順向壓降約0.6VOLT 一般整流用
锗質順向壓降約0.2VOLT快速整流用
如果紅黑棒交換後量測值是相同就是壞的
快速整流用常工作在高溫環境中造成漏電導至後端電容損壞 ,建議更換電容時一起處理整流器否則沒多久又發生同樣的麻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