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塊檢測卡上面燈號的意義

楼主(2009-09-15):
各位大大好~小弟這塊檢測卡是N年買來的
由於當時對於主板上的東西一知半解 只能靠跳出來的雙數下去判斷
但是遇到沒00 或是 FF 沒反應的 就不知道如何下手
在這邊看到有打出關於燈號的訊息
想請大大幫我辦別一下
如果這卡不能用~那小弟在買對岸的好了~
先謝謝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看一下版規︰
http://bbs.pigoo.com/forumdisplay.php?fid=117
貼圖請用800*600,這次我幫你改,下次請自己注意一下。

网友:
這可以用ㄚ~為啥不能用?

上面四顆LED就不知道意義了..它沒標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下次會注意
謝謝W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標題
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所以上來請教一下
看有沒有人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標題
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所以上來請教一下
看有沒有人知道

你買的時候應該有附說明書吧?

我記得這種卡還有排線可以延伸LED顯示那塊....

我猜大概是電源燈號吧...反正除錯卡上就是那幾個
狀態顯示燈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妳好~是有附說明書
不過他的說明書上只有POST碼跟基本使用說明
我有去找了他家的首頁~發現另外一款上面有說明

LED顯示BE0、BE1、BE2、BE3判斷WinXX OS是否當機
LED顯示 12V、-12V、5V、3.3V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有發信過去詢問了~沒下文
這樣是不是也缺了幾個燈號@@
我想~我再去買一塊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電錶量一下就知道了,早期台灣出的都是這樣,不過診斷碼都滿準的,我有一

片好久了超過5年以上,之前有貼過但不知跑到哪裡了,準度不輸給俄羅斯卡,也就

是不會有誤碼出現,這片只是差一個reset 燈號,用電錶也可測出,只是在維修時最好

準備2張卡,以防有誤碼出現時可做參考...

网友:
P大你真的準備好多張哩...

楼主:
這是效果....還是相片再翻拍一次

恩~那就再買一個六個燈號的~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既然有一片舊的,要買就買新一點....我取一段文給你參考...

3.由於主板品種和結構的多樣性,主板診斷卡本身的侷限性,以及BIOS POST代碼不斷更新,因此主板診斷卡在診斷故障時,也不是一定準確,有時診斷卡所顯示出的故障代碼並不能反映出電腦的真正故障,在使用診斷中也有可能產生錯誤代碼。換言之,它只是一個輔助的主板診斷工具,具體在維修時,應該結合自己的使用經驗和維修經驗,以及萬用表、示波器等工具進行維修。

不轉帖了請自行參考...

http://ep.cbifamily.com/2009/26/15/9556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P大的教導~我知道BIOS POST代碼不斷更新
那也是一個大方向藉由大方向來做判別+上經驗等等的
那所謂的新一點的是指參考網頁那一張?還是對岸所謂2009年最新蕊片級檢測卡

网友:
回复 网友H:

診斷卡我沒有研究,我只是遇過有不支援的現象發生,尤其是新板子,最起碼也要買支援

intel 9xx 系列.....不是做廣告,我一直想買這一張來試試,台灣賣超貴的,等我朋友

的弟弟若要回大陸支援時,在幫我帶回(不知何時反正不急)....診斷卡百百款,老實說

沒有親身試過都不準,所以才建議要買就買新型的比較好,參考參考....

楼主:
先說一下,這不是打廣告。
小弟有掏寶網的帳號跟大陸帳戶,因為台灣很多東西都對面來的,還賣得超貴,所以請個朋友去對岸的時候辦了一個戶頭
P大您說的那塊卡 陸幣28+郵資15合台幣約215元
應該是相同的
附上掏寶網網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ca132a373cc0fd.htm
他有另外一塊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ba4b27dd203e7b.htm

小弟為了節省運費,通常都會找一家裡面有我所需要的東西的商家一起買
這樣運費上就很省
還在找有沒有八燈顯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價錢差很多厚....有這張暫時應該夠了,我在台灣看到400不含運喔...

可以開始冒險了....

网友:
真不曉得是台灣人賺太多還是心太黑...

楼主:
小弟補上一些
上次買的482帶燈假負載+775帶燈假負載 共80人名幣換算約4百台幣+運費約一百
跟台灣賣的一模一樣...台灣的最少600起跳..我也不知道在貴什麼
不帶燈的那邊賣10元換算約50......台灣這邊250起跳
超多電子商品來自於對岸,但是過來之後的價位都是幾倍在賣的@@

网友(2009-11-19):
卖得贵可能也是台湾不生产了,还有就是人家做生意,也得让人家赚一点了。

网友:
我是對岸的!那是鑫帝的診斷卡, 版本不同, 準確度也不同,PT090好點

网友:
技嘉 微星, 倍爾的單步診斷卡最準,但價太高了!

网友:
我也買了一個除檢測卡是ISA+PCI的,還不太貴,目前只有用pci的介面,附的說明還不錯,可惜目前還不能放圖,能放圖,就把資料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