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綠線的跑電路方法-網路找到的

楼主(2009-09-16):
觀察電源插座下面出來的細線看看通到那裡,是不是和綠線相通先在綠線的旁邊用表筆點,點到哪裡就響的話,就說明從那邊開始跑了,如果有三極管,,就直接點集電極,試試,有好多的板,點C極會響的,若是響,那麼E極就是接地的了,那發B極就有可能是接到南橋了,或者是接到北橋的,主要是看什麼芯片了,若是VIA的芯片,那麼E極肯定是接到南橋的,若是INTEL的,那麼B極肯定是接到I/O的了。其實也沒有什麼的,主要是多跑跑,就明白了。開始不好跑的。不過在跑之前,得有個基本的線路跑,連基本的線路都不懂,那麼就是難上加難了。

网友:
大家參考參考......

我碰過很多板子都不從背面引線,而從正面走線......由ATX電源插座等零件掩護遮蔽的很隱密

,除非你拆掉擋住視線的零件否則得碰運氣找到那條PS-ON...

有的直達南橋晶片,有的會通往S-I/O晶片,有的則是去廠商專屬的開機晶片等等變化很多..

但是不可諱言的...PS-ON跑去哪的確是協助你判斷開機電路設計方式的重點之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