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9-09-16):
大家好我是個新手....想請問各位大大....如果你手中維修的東西沒有線路圖....只是一塊IC版...請各位高手能否告訴小弟如何修....謝謝

网友:
論壇裡大家遇到問題發問的例子應該都是這樣子的情況居多
您可以看論壇裡各種維修實例文章與提出故障問題的維修文章
看看大家怎麼嘗試修理的
IC版上頭有什麼東西,做什麼功能,故障情況怎樣,會影響到怎麼修與開始的維修方向

若只是這樣的問題內容的話
可能就是看的到的東西都去檢查有無故障了

网友:
摟主你好:依照你這樣的發問的問題.可能沒有人會理你.
因為大家不知道你要修的是什麼IC板?什麼型號?做什麼用途?問題點在那裡.
最好能附加圖片.題點說得越詳細越好.
這裡是討論區你要有個方向給大家才會提供意見給你.
見意摟主多爬爬文章裡面或許已有你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看別人遇到的問題 如何解決的文章
而不是一開始就問要怎麼修
請把妳的問題情況 還有什麼樣的機板 做什麼用 寫出來
這樣大家才可以幫忙你解決問題?
不是一來這個論壇就很快就學會
還是要花時間去學一些原理

网友:
如果有兩片相同的話可用比較方式, 如果只有一片的話先從電源電路查起, 再查reset 回路再查振盪電路, 您如有示波器它有compoent test可以在不加電源測出該零件的圖型例如電阻是直線電容是圓

网友:
先用檢查外部供電,再用觀查法檢查異常元件.
數位電路用P.C.R.歩驟(先找IC資料配合)找故障點.
如果有示波器由電路中段向兩頭查.

楼主:
謝謝大大

感謝大大的教導我會努力爬文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