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Mozo 及 Viewsonic 畫面模糊問題~

楼主(2009-09-16):
hi 各位大大好,

向各位請教個問題,我弄了兩台電源板換電容後,螢幕出來且正常,
但是像 Mozo V 901 這一台 ,就是感覺好像都有重影,
會有點模糊  感覺好像是近視眼看東西.

那種會是什麼問題呢?...Power供電如果不正常會不會導致這種問題?
有一台我換好電容後  畫面感覺很清析就不會像這台很模糊.

是否可以給個方向去查呢?..AD板元件老化?
排除了很基本的訊號線問題  換到畫面很清楚的訊號線也一樣

感謝大家

网友:
屏線清潔一下看看~大部份是屏線出問題

网友:
+有時AD上的電容不良也會

楼主:
嗯嗯...先看看兩位所說的問題處理看看..^^...感謝
處理好我會貼上來  看看的

网友:
進入選單重新設訂或讓它自動最佳化後儲存設定

网友:
修好後可以先載入預設值(有工程模式的也可以檢查看看設定有無差異)
另外A/D上電容異常也會導致影像模糊或是水波紋等故障。

楼主:
再請教一個問題,這種電容老化的大概比較有可能是在.

1.輸入VGA訊號的接頭端SMD電容
2.輸出端(排線)的SMD電容
3.MCU IC 與主IC 之間的電解電容
4.電源輸入端的電解電容

是會在哪個區域比較有可能呢?   通常是電解電容 or SMD 電容出狀況呢?

网友:
電容老化的大概比較有可能是在高溫區或蕭特基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