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能用鹼性電池

楼主(2009-09-16):
這幾天修了2台的鬧鐘 , 一台是馬達不會轉 , 一台是鬧鐘開關斷裂
但是我卻注意到一個貼紙 , 就是這個
以前也有看過啦 , 只是最近常看到
常聽人家說鬧鐘和掛鐘還有瓦斯熱水器等等 這些東西不要使用鹼性電池
但是 為何會有這種說法 ?????
網路上查一下 還有許多人討論這個話題哩
大概分兩派 一派說沒關係 一派說會燒掉 , 都說的很有道理
我是認為只要內部阻抗是固定的 , 電流只會越來越小不是嗎? 應該不會燒掉吧 ,
如果會燒掉 , 我的鬧鐘和掛鐘為何還活著 ? 運氣好 ? 設計的好 ?
大家的看法呢 ? 我是覺得很趣  有空的人來討論一下吧

网友:
我覺得用好一點的電池免得電還沒用完就漏液腐蝕零件,因為鬧鐘運轉電流非常低,不像數位相機需要瞬間大電流,可能是廠商幫您省錢.

网友:
因為電流需求低,一個電池可以用很久,鹼性電池時間久了會有漏液危險,可能會在用完前就漏液損傷產品。
家電遙控器同樣使用一般碳鋅電池就可以了。

网友:
因為鹼性電池的電解液屬於 有腐蝕性的氫氧化鉀, 而且做法也會因為各家不同有漏液的危機,
電器容易因漏液而損害  !!
以前常用的碳鋅電池是酸性....同樣也會造成漏液.............所以買東西除了看廠牌之外, 那些來路不明的 x樂x 電池就少用啦 !!

那鍋鹼性電池的電流比較大是沒錯啦, 除了電子零件的短路外, 一般使用應該也不會釋出那麼大的電流 !!

酸性體質大概不能粗太多的鹼性食物吧......  酸 ~~~

网友:
其實.應該說.鹼性電池適合大電流使用. 也就是用大電流而短時間,
它不適合這種小電流長時間的使用

网友:
原來是這樣子 增長見聞

网友:
使用鹼性電池應無不可 , 只是說裝了它 , 你會忘了它的存在 , 久而久之電池就會有漏液的可能 !!!

等你發現時大概為時已晚 !!!

楼主:
因為我都用鹼性電池或充電電池 , 幾乎不買普通電池
會發問是因為
我的鬧鐘不吃鹼性的不行 , 因為很快就沒電了 (因為叫醒我需要很長時間 )
有時候叫到自然停忘了切掉 , 晚上回家才發現又叫了...........
所以應該是沒關西囉 ^^
--------------------
曾經遇過買那種買8送2的鹼性電池 , 然後放在冰箱 ,
想要用的時候卻發現有2顆漏液 , 連想申訴的力氣都沒有
中國製造真是強n_029|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都用鹼性電池或充電電池 , 幾乎不買普通電池
會發問是因為
我的鬧鐘不吃鹼性的不行 , 因為很快就沒電了 (因為叫醒我需要很長時間 )
有時候叫到自然停忘了切掉 , 晚上回家才發現又叫了...........
所以應該是 ...

買電池要挑新鮮的,我曾在賣場超市發現一些特價品其實庫存
一段時間了,但是店家不會去說明這點。一但你買了沒趁新鮮
用掉,就會擺掉過期壞掉(不新鮮)..

网友(2009-11-20):
因為鹼性電池的電流較大~~ 會使時鐘變快..而造成不準確

之前看過日本電視台的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