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不開機故障的檢測方法及順序

楼主(2009-09-17):
不開機故障的檢測方法及順序

4.91 KB, 下載次數: 919

网友:
第2,3項 bios 檢測要移至後面,(要先能 P.C.R.及過電再檢查 BIOS)

网友:
感謝KEN大資料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不過如果是繁體中文的話就更好了,簡體字有時候要想一下才懂。

网友:
我是一名新手對電路是一個白癡
正努力學習中,感謝k大分享

网友:
電腦新手正要學習很多相關電腦方面資訊感謝您分享謝謝您

网友:
thks!!我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好學的東東!

网友:
感謝~   讓我看一下裡面什麼好東西

网友:
謝謝分享,要好好的看看學習一下

网友:
檢查CPU 的三大工作條件
供電
時鐘
復位
2、取下BIOS 查22腳片選信號是否有跳變
3、試換BIOS,查跟BIOS 相連的線路

1、 IO CHRDX 定義通道檢測準備好信號
位置:IO槽A10
工作狀態:高電平有效
引發故障:主機開機不穩定數碼卡顯示不開機,第一代碼C1地址波形閃動一下停止。

2、 查ISA,PCI,CPU上的數據線,地址線(及AD),對地阻值(這樣可來判斷北橋是否正常)

(一)、供電CPU內核電壓
(1)無電壓
   A、場效應管壞,開路或短路
   B、濾波電容短路(電解電容)
   C、電壓IC 無輸出
      無12V 供電
      電壓IC 壞
      斷線
 (2)電壓低
   A、CPU 工作電壓相關線路有輕微短路
   B、場效應管壞了一個,輸出電壓也會變低
 (3)電壓高
    C、反饋電路無作用
    D、電壓IC輸出電壓低
 (二)VID0-4(+5V電壓)
電壓IC 無輸出
和CPU座相連的排阻壞
斷線
 (三)VTT 1.5V
 (1)無電壓
     供電場效應管壞
     VTT1.5V 有對地短路
 (2)電壓高低
     場效應管供電不正常
     場效應管壞
(四)時鐘
(1)無時鐘
     CPU座與時鐘IC 之間開路
     時鐘IC 無輸出
     和輸出連接的濾波電容壞(10皮法)
(2)時鐘IC無輸出
     供電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全部無輸出或一半無輸出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壞
(3)全部無輸出
     有供電,IC 壞
    無供電,查供電相關線路
(4)一半無輸出
     IC 壞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電
(五)復位
(1)無復位1.5V
     A、復位電壓低:北橋壞
     B、有電壓無復位
        北橋假焊或北橋無復位
        與北橋相連的線路斷開
  (2)北橋無復位(看PCI、AGP、IDE是否正常)
      有復位:與北橋間斷線
      無復位:查復位的產生電路

网友:
小的正在朝這方面前進中...需要有大量的錯誤訊息...幫我找到要怎去找出錯誤...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