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微星主機板維修資料

楼主(2009-09-17):
微星主板維修資料
1. 不開機
a. 查CPU電壓是否短路
b. MOS管的5V和3V電壓是否正常
c. 查VID0-VID5信號
d. 12V電源管理晶片的0歐電阻會影響,MOS管邊的電容換錯會影響電壓
e. VID_GOOD信號
2. 無時鐘
a 先查時鐘晶片的供電2.5V和3.3V是否正常
b 14.318MHZ晶振是否起振,電容壞或本體不良會影響不起振
c 查時鐘晶片的VTT_PWRGD (intel晶片組)
d 時鐘晶片的3歐排姐,22歐電阻是否正常
e 時鐘晶片本體不良
DIMM上的時鐘:
1 查時鐘晶片的頻率有無輸出給北橋
2 查DIMM的供電1.25V及2..5V是否正常(北橋旁邊的基準電壓1.25V是否正常)
3. DIMM的時鐘晶片是否不良
4北橋至時鐘晶片的22歐電阻是否正常
5. 北橋本體不良
3. CPU重定信號
a. 查電壓頻率是否正常.(DIMM下的一個三極管容易壞)
b. 時鐘晶片上的電阻,排阻是否正常
c. 北橋至DIMM的頻率輸出是否正常.(INTEL .VIA .SIS晶片組南北橋之間的信號線
是否正常
d. 北橋至CPU座的AD信號線
e. SIS的板查PCI 的FRAME#及DEVSEL#信號, 如果這兩個信號正常,可排除BIOS和
W83697的可能,網路晶片與北橋也會影響
f. NVIDIA的板BIOS和W83697都會影響沒重定
g. 北橋本體不良 (NVIDIA和SIS的板,BIOS都會影響沒CPU重定)
4. 全板無復位
a 查基本供電電壓和頻率是否正常
b 查南橋重定信號有無輸出到MS_5T第2腳(3V重定電壓)
c 查MS-5 3.4.5腳 電壓是否正常,有無短路
d 南橋是否本體不良
e 查開關上的FP-RST信號是否有3V電壓 一般連往MS-5,時鐘,網路晶片,MS-3
f 查MS-5的POWER GOOD 42腳 和PWR-OK 46腳 信號是否正常
g 查MS-7的第4腳POWERGOOD信號和第7腳POWERGOOD信號有無輸出 4入7

h 查VCC2.5V 和1.25V是否短路 短路則北橋壞

5 復位不開機
a. 時鐘.復位.南橋的電壓是否正常
b. 查PW-OK及PWR-GOOD信號是否正常
c. 查TTL電路及相關元件是否異常
d. 查PCI的AD信號及控制信號 至南橋
e. 南橋本體不良
f. 南橋邊的晶體32.768K的頻率少,會影響重定不開,還會影響COM口測不過
g. MS-3是否正常
h. NVIDIA晶片組,BIOS是否不良
7 延時開機
a. 時鐘頻率,電壓是否正常
b. 時鐘晶片邊的電阻,排阻,有無頻率輸出
c. TTL電路及MS-5,MS-7的相關線路是否正常
d. 網路晶片的電壓是否正常或本體不良
e. BIOS到南橋的信號是否正常
8 復位開機
a. 查BIOS資料是否不良
b. 查重定,頻率是否偏低
c. 查FP-RST信號及相關元件是否正常
d. PCI至南橋的線路是否正常
e. 南橋本體不良
跑 DD
a. 查PCI匯流排
b. 查BIOS匯流排
c. 查CPU匯流排
d. BIOS本體不良
e. I/O晶片
f. 時鐘晶片
g. MS-3
h. 南橋
跑 D3
a. 清除CMOS
b. 刷新BIOS資料
c. 記憶體是否接觸不良
d. 記憶體供電是否正常 DIMM3.3V,DDR2.5V 1.25V
e. 查記憶體頻率
f. 查MS.MD.RAS.CAS
g. 查CPU的AD信號.控制線

h. 查74F244.74F245緩衝器 370的板
i. 查I/O晶片
j. 查記憶體到北橋的信號線,記憶體上的91及92腳的電位信號3V,通住I/O 時鐘,南橋
最佳化不開機
a. 查CMOS設置值與CPU本身頻率是否一致
b. 查CPU的倍頻信號(4個信號直接通往南橋)
c. 查設定後的電壓是否正常
d. 查CPU的控制信號]
e. 查時鐘晶片供電.輸出的頻率是否正常
f. 查MS-3(旁邊的三極管通電,電壓拉低)
短路板
1. 觀察法
2. 觸摸法
3. 排除法
4. 由小範圍到大範圍
5. 打信號線
北橋電壓 5V,3.3V,2.5V,1.8V,DDR-VTT,VCORE,VCC-AGP,VTT-VID
南橋電壓 3.3V,25V,1.8V,1.5V,3VSB
I/O 5V,3.3V,5VSB
BIOS 3.3V,5V
音效晶片 3.3V,5V 8738是5V
網路晶片 3.3V,3VSB
電源管理晶片 12V,5V,VCORE
時鐘 3.3V,2.5V
75232 正負12V,5V
南橋 PCI上的14PIN有3VSB
對於短路板如何維修
a 查主板的所有AD信號線,包括(CPU座,PCI,DIMM,ISA)
b. 其他控制信號和時鐘晶片,各時鐘晶片輸出腳,所有的I/O介面信號及二極體是否正常(阻
值)
CPU電壓異常如何維修
a. 先查CPU電壓,電源管理晶片及其MOS管有無短路及燒壞現象
b. 查VID0-VID5信號是否正常

网友:
說明的很詳細,如果有電路圖件及 IC pin 說明 配合指引檢修會更好.

网友:
的確是很詳細但是我不是電子科出身有看沒有懂帶是給我ㄧ些基本常識感激您

网友:
感激您很詳細的說明,再接再厲,請序貼技嘉和華碩

网友:
真的很清楚不過沒有電路圖我不敢動
因為不是電子出生第

网友(2009-12-31):
感謝您很詳細的說明~如上有圖解更好~感恩

网友:
很詳細但是還沒遇到~~先收下囉^^

网友(2011-01-01):
:)先收下囉,感謝:)

网友:
重點提出維修方向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