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電源板 21V 不見了..@@"

楼主(2009-09-17):
hi 各位老大,

不好意思又來煩了

一台32" LCD 電視不小心到手上,畫面不正常當然要先看電源囉,
發現電源板,12V正常輸出 21V的卻不見了
其實跟電源供應器是類似的 詳如見圖  打算把線路電壓再跑過一次看看
該有壓降的有壓降...

我不大了解的是  上電後電感的電壓是要如何量?...會有什麼變化才是對的?

拍謝

网友:
有空爬文看看大家分享的文或電子書下載來看看!

簡單說明就高壓低壓! 交流110v整流成直流高壓壓(300v or 150v), 經 Switch 電源 IC 控制開關晶體 (電晶體或PowerMOSFET) 讓變壓器通電感應到輸出產生電壓, 而輸出的穩壓經電阻取樣參考電壓回授由光藕合器通知前級的 sw電源 IC 來決定開關是否繼續輸出電壓來穩壓.

因此, 在不需要懂電路的情況下, 你可以做的是, 確認一些元件是否正常. 焊下大功率晶體 (電晶體或PowerMOSFET) ' 光藕合器用電表做檢測.電容用電容表檢測.

用電表檢查各工作點的電壓, 電源 IC 各腳電位, 穩壓回授參考電壓用的電源ic 或稽納二極體的電壓是否正確, 回授通知電源ic用的光藕合器是否損壞?

一般電阻電感變壓器較不易損壞, 所以可以先從電容與半導體元件下手. 還有一點, 用烙鐵補焊變壓器與大功率元件的焊點, 以防老化冷焊問題.

以上建議都可先簡易自行判斷檢查一翻. 加油!

楼主:
感謝  happy

我剛剛把
1.藍色的積層電容拆下來量
2.二極體我也量過沒問題
3.兩個相關的 MOS 也沒問題
3.尾端的電容也量過(那三個大的,雖然之前量過前端就無電壓輸入了)
4.電阻(夾在縫裡的藍色那顆)沒問題

謝謝提醒我那個光藕合跟自或他激線路
我再依照您的所說的查看看
突然想起一件事  輸出端量測是否短路...因為有可能短路造成電源保護而不輸出
先補焊大顆的家活....!!!!!

楼主:
我想我應該查到問題了  有個SMD電容被我查到有問題  目前有電壓了  不過是 1.多伏  但沒有零件換 大概也有別的地方 SMD電容不工作了 所以才有問題..哈哈...確切再整理一下...感謝感謝

不過問個笨問題  SMD 的電容...容量跟規格怎麼判斷?.@@"

网友:
因為SMD電容都是用在濾波而已
所以SMD電容會壞的話就只有打穿或零件裂開這兩種問題
所以您可能要查查SMD電容的周邊線路

网友:
如果SMD電容是用在濾波而已
可不可以先拔掉不用-送電繼續查線路
等確定是壞的之後再換上去

网友:
不用
因為如果真是電容的問題
一上電就短路了
因為電容一邊是接地

网友:
你的power因該是12v  &  24v的~~請看一下電路在12v的pin中有多3個腳(你的圖4的右下角)~~
左邊 1 & 2  是送到高壓去~分別為on~off  &  調光~~第3腳是power  on~~這隻腳是重點~~一般12v送給ad板使用~這個時後power是待機的~~24v是不會輸出~~須按power鍵(這個時候bois會送3~5v的電給 電源 的 power  on此時24v才會輸出)所以你因該換個方向看看~~或是接3.3給power on你就知道power是否有壞~~

楼主:
lwang 大大您說的沒錯! 就是跟一般電腦一樣給了 pw-on 訊號後才會輸出電壓
那麼這一台 12V 電源是正常的 供給 AD板,這樣判斷是AD板的問題 , 那就遠遠超出小弟的能力了!
如下圖....XD

网友:
這一台是hi plus的~~之前我的做法是比較笨~~因為很懶所以不太想跑電路~~所以我會把ad板的電解電容換一換(約40~50個)~~因lcd燈管的關係機器會很燙~~內部溫度約70~80度~~且因為無鉛&環保關係~~電容久了就會容量不足~~換電容約7成機器可以修好~~剩下2~3成就是bois & bga的問題~~可以試試看~~而bga & bois我也沒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