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麗台 6600GT(AGP)故障維修方式

楼主(2009-09-17):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的顯示卡品牌是 WinFast 型號是 A6600GT TDH

開機時無法顯示畫面,但可以聽到進入 WinXP 系統的聲音,
故推測顯示卡有動作,只是無法顯示畫面
小弟將顯示卡拆下後,做了的簡單的量測
框框內的電解電容,量起來只有3~5Ω,電容並沒有隆起的現象
將兩顆電解電容拆下後,直接量版子上電解電容位置,阻抗為3~5Ω
電解電容單獨量測,阻抗正常

小弟不知要朝那個方向維修,請各位大大指示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的顯示卡品牌是 WinFast 型號是 A6600GT TDH

開機時無法顯示畫面,但可以聽到進入 WinXP 系統的聲音,
故推測顯示卡有動作,只是無法顯示畫面
小弟將顯示卡拆下後,做了的簡單的量測
框框內的電解電容,量起 ...

紅框內為三洋固態電容非電解電容,這張依狀況看應該是bios掛了,需拆卡上八隻腳bios重燒.
或是查輸出端是否有元件固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暫時先不管BIOS是否有問題(一般來說很少使用者會去更新顯卡的BIOS),由於POST可以過,所以先排除顯卡沒有運作的問題,先查d-sub接口的場、行訊號的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至於d-sub的接口定義,請大大您自行爬文去找。我有貼過!

网友:
如果確認有抓到顯卡
那就如同樓上大大的說法先查輸出的D-SUB
也許是DAC沒出來

网友:
請測量顯卡背面那顆MOSFET是否short?

楼主:
背面那顆 MOSFET 量測並無短路

D-SUB 部份,最近比較忙還沒有空量,有最新情況在回覆給大家

謝謝大家的指導!

网友(2009-10-25):
查行、場信號門電路IC

网友(2009-12-20):
小弟手上有張青雲 7600GT也有這問題
有時候開機 主機板會 逼~逼逼 <=這樣叫
主機開機
也可進入XP
不過就是沒畫面!!!

顯卡拔下來重插
逼!
XD='=
就開機有畫面了........

网友:
請用dvi看是否有畫面如果有請檢查圖二右下角那裡是否有空焊或掉件

网友(2010-02-06):
麻煩請先用dvi試試看有畫面嗎?

若是沒有就是真的有問題

因為有些主機板,就算是顯卡壞了也能開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