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PD-70FA2 接vga接頭 滑鼠就失效(已解決)

楼主(2009-09-17):
這台螢幕把vga接頭 一接上去滑鼠、隨身碟、就失效了
但是螢幕顯示正常
原本的保險絲曾經燒掉後來又換了一個上去
我想應該是ad板子上有短路存在
用三用電表量AD板上vga接頭 第9pin對地阻值只有0.8Ω
顯卡的vga接頭第9pin 電壓 5v 應該就是因為5v的負載太高
所以滑鼠才失效
難怪我上一塊微星的顯示卡爆電容 送修

請問各位,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從何查起?
黃色C5旁邊的二極體有量過但沒拆下來量  用二極體檔量
d1 雙向導通電壓0.7v   0.8v
d4 0.77v  OL
d5 0.77v  OL
但可以請教這是穩壓二極體嗎?這樣子量對嗎?
還是要拆下?

403.41 KB, 下載次數: 66

网友:
VGA 第9Pin是 顯示卡 送出的5V,提供Plug&Pay function 顯示器有無之偵測廻路電源包含供給24C02(第8Pin)作為EDID之電源用.
正常情形下,24C02有二路的電源一路由VGA卡提供一路由AD Board 提供。請先檢查此廻路

請問VGA connector 右邊U6是否為24xx02(圖片不是很清楚)

楼主:
先補上圖
U6為 ATMEL 944 24C21 PC25  B
第一pin是最左下腳那根嗎?

网友:
沒錯U6的第8Pin 5V是由AD Board 的Power提供的,請查此Pin到 vga connector 第9Pin的廻路(這一斷廻路沒幾棵零件應該很好查)。如果能正反面拍照更好幫你判斷。

网友:
類似的線路給你參考

网友:
1.先拆下D1,檢查零件是否燒毀(我猜是1n4148)
2.點1跟點3是否短路
3.點1跟點2對地的阻抗??
4.點3跟點4是否短路?(若短路即可判定此MONITOY無PLUG&PLAY function)
5.VGA Connector 第9Pin與點2是否同一點?

楼主:
1.先拆下D1,檢查零件是否燒毀(我猜是1n4148)   拆下後用二極體檔量為 0.8V 跟 OL
以下都是拆下後所測的狀況
2.點1跟點3是否短路           點1跟點3 為350Ω
3.點1跟點2對地的阻抗??      點1 對地 短路         點2 對地 12kΩ
4.點3跟點4是否短路?(若短路即可判定此MONITOY無PLUG&PLAY function)    點3跟點4    5kΩ
5.VGA Connector 第9Pin與點2是否同一點? ...    VGA Connector 第9Pin  與 點2 為12kΩ

网友:
VGA Connector Pin9對地短路,請往這方向找問題。(最好先把Pin 9的連接點先找出來)

疑問:
    d1位置點不合理: (未拆下d1 雙向導通電壓0.7v   0.8v ,拆下後 一點對地短路(or 接地), 另一點對地12k
    猜測---應該與vga connector Pin9 相關聯,是否點1跟VGA Pin9 是同一點?
(點1若為地,點2應有一二極與d1反相並接且與Pin 9同一點,才合理。)

网友:
要量二極體是否正常,先不要用二極體檔位量,用歐姆檔,順像導通,逆向截止。
如同B8302044大所說的,先查d-sub的第9pin所延伸出去的迴路。

楼主:
拆下的二極體用歐姆檔 正向逆向 都是OL
第2點連接到vga connector Pin 10

vga connector Pin9 只能解焊接頭才看得到
但沒有熱風槍 有大大知道該如何拆嗎?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492/3933624385_2c660d288c_o.jpg

网友:
穿板元件一般用錫爐較好拆卸。

网友A:
在下剛好有這一塊板子 , 昨天我稍為的量了一下 , 發現 pin 6,7,8,9 是接在一起 並通到 ad 板的 接地端 , 我也看了 vga port 的資料 第 9 pin 是提供 +5v ,  在下想了一下 , 我認為這 +5 v 是一個高電位 , 一旦接上 lcd 的 ad 板 則因為接地
而呈現低電位 , 用來偵測 lcd 是否有 連上 顯卡 . 以上是我個人的想法 , Image(165).jpg
p.s 順便提一下那顆 LM2937ES-5 是 ad 板提供 + 5v  , 看你的板子好像有修過 !!!

更正  : [+5 v 是一個高電位 , 一旦接上 lcd 的 ad 板 則因為接地
           而呈現低電位 , 用來偵測 lcd 是否有 連上 顯卡 . 以上是我個人的想法 ]
           這個想法是 [錯的] 特此更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剛好有這一塊板子 , 昨天我稍為的量了一下 , 發現 pin 6,7,8,9 是接在一起 並通到 ad 板的 接地端 , 我也看了 vga port 的資料 第 9 pin 是提供 +5v ,  在下想了一下 , 我認為這 +5 v 是一個高電位 , 一旦接上 l ...

這台lcd在下買來
一開始換過AD板子上的保險絲,後來高壓板的保險絲也掛了也換了
這顆LM2937ES-5買來就這這樣,我還以為原廠就是這樣
因為不是買新的,所以可能有修過。

网友:
請確認PCB layout,VGA Connector Pin9 是否接地(接地顯卡鐵定會燒毀)。

网友:
剛剛確認了一下 , ad 板的  pin 5,6,7,8,9 全接在一起接往 GND , 但是原廠附的 vga 傳輸線 , Pin 4 , 9 , 11 是空腳 , 所以就應該就是為什麼第 9 腳接地而沒有問題的原因吧 !!!

所以樓主請確認一下你的 vga 傳輸線 , 是否如同我說的那樣 !!! 必要時請把 pin 9 給處理掉 !!!

楼主:
感謝大家熱心幫忙
把 VGA 傳輸線 Pin9 給拔掉 就解決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