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救救我!!還是一樣會熄掉變黑屏!!

楼主(2009-09-18):
電源開啟後維持大約10秒鐘,然後就熄了!!
看不到畫面,,

我有將燈管拆出測試,,同樣會熄掉;

換了驅動板測試,,同樣,,

換了高壓板測試.,,同樣

最後換了燈管,,,還是一樣!!!

可以說都換新的了,,那怎麼還是一樣呢??

网友:
樓主請說明廠牌和機型 ,好讓有相關經驗的幫您,如果不是CCFL & INVERTER問題, 請再查電源濾波電容和穩壓IC.

楼主:
因為已經變成雜牌軍了,,

面板是AUO的 (友達)

驅動板跟網友購買的,,

燈管也是跟同一個網友購買的

高壓板則是另外一位網友,,

所以我現在等於是全新的套件了

祇差面板不是而已,,

可是只能點不到十秒,,,

沒有另外的電源,,,

電源是來至驅動板的,,,

网友:
建議將高壓板與CCFL 和PI分離後,獨立外加電源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