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26吋液晶電視-電源板

楼主(2009-09-18):
貼這可以嗎?
不行麻煩版主大大移一下
謝謝.

東元26吋液晶電視-電源板
電源板 後面

狀況:
26吋到手時 上電 無認何電源反應.
拆下電源板 4A 保險絲燒斷 馬上更換.
以為就如此 沒想到一上電 又燒
拆下 11N80C3 量 三腳都通 = 燒
在 P拍 找到有人在賣 等了二天
收到馬上換上 這次保險絲沒燒
電視待機燈亮了.
心想 OK 搞定了.
按下 沒反應
又失望了.
拆下電源板 單獨上電
聽到 答答答~~~ 的聲音
有四顆 pwm 不知道是那一顆

現在請大大指導一下了
17D06 那可買到或是有無可替代?
因為我連 DATASHEET 都找不到.

网友:
17D06 =NCP1217 D
ONSEMI 安森美
DATASHEET  CAN DOWNLOAD

网友:
先確認+5V(5Vsb)沒問題再確認12V & 24V
是否有問題!

我的看法:
可能問題:一是power有問題
但也有可能+24V(inverter for Balcklight)有問題 short,
造成!
你有換什麼東西:fuse ?  PSU(powerboard)?
若是PSU  那樣比較有可能是負載短路問題,or 過載造成
若是Fuse燒毀那有可能是PSU內部燒毀 or Fuse不適用
以上是個人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換電源板上的 fuse
11N80C3 短路造成的.
因為一開始我以為只是換個 fuse 就可以
結果換上還是燒掉.查到 11N80C3 三腳都能互通
換上新的 11N80C3 保險絲就沒在燒掉了.
上電會聽到 答答答~~

网友:
有沒有檢查過APFC輸出電容(耐壓450V 100uF那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焊下來用電容錶量過.容質ok
不過外觀看起來怪怪的.
有考慮要換掉.
不過找到最大的只有耐壓 400v
450v 的外觀不一樣.放不下去.

网友:
可以測量APFC電路輸出(電容兩端)是否為380V,若為380V使用400V也是可以使用的。
LM358是運算放大器,應屬於回授電路使用。
TDA4863G是APFC電路控制器。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INEON/TDA4863G.html

网友:
正常來說若APFC輸出無法達到380V,表示APFC電路無運作,也會影響後端一次側PWM電路。

网友:
既然4顆pwm不知那一顆的話! 那麼我想你應該知道那一顆是板上的工作電源, 那其他3組輸出用的電源電路部份, 我們可以先將其 整流子焊下, 讓穩壓斷開輸出不工作. 你便可聽看看聲音是由那裡的電路產生.

另外你可能還需要做點工作, 就是測量記錄一些工作點上的電壓, 尤其是電源 IC 與回授前後的參考點電位...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狼大
100uF 450v 那顆通電無負載只有 15X V
應是 橋式整流出來的電壓
APFC電路應該是沒有運作
另外此電源板是 5V, 12V 及 24V 輸出
5V 應是 待機電源
小弟有個問題 450V 那個電容是 負載後才會昇高還是 通電就有
這問題好像有點笨
沒修過 APFC 的電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提示
整流子 是指 整流二極體嗎  紅色的那顆
剛在 P拍及Y拍找到 203D6 代用17D06
不過價格真是差很大
小弟還是先把 APFC 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
100uF 450v 那顆通電無負載只有 15X V
應是 橋式整流出來的電壓
APFC電路應該是沒有運作
另外此電源板是 5V, 12V 及 24V 輸出
5V 應是 待機電源
小弟有個問題 450V 那個電容是 負載後才會昇高還是 通電就有:sa ...

有些電路在接通後就有,有些則是要等到電源負載提高到一定程度後才會啟動(電腦電源的APFC電路就是如此)

楼主(2009-11-05):
來跟各位先進大大
做個結束報告吧.
最後這個電源板還沒有沒有修好
不過我把電視修好了.
因為去跟原廠買了一塊電源板
9xx 元
裝上就搞定了.
謝謝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去跟原廠買了一塊電源板
9xx 元

不錯耶
看來東元的東西可以買
原廠零件賣的很有良心
之前家裡飛利浦熨斗的電線會電人了
想說買條線來換,去電器行問說要跟原廠訂,就自己打去原廠問---報價500塊
真是OOXX,500塊我去買台新的就好了,不買你飛利浦還有的找,說不定還可以買2台,還跟你買一條線作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