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POWER突然斷電

楼主(2009-09-18):
不知各位大大是否有遇過電腦在客戶家使用中會突然斷電,但拿回來就運作的好好的,遇到這種狀況都是換POWER就好了.不過很好奇為何會這樣,請知道的大大可否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
客戶家中延長線太長或太細且SB5V電容不良.

网友:
POWER 有元件 快掛了

网友:
這樣的問題太廣了吧 !!

1. 使用者的電腦本身有問題 , 造成power 過載保護 !

2. 使用者的環境溫度太高  , 造成元件異常 power 起保護作用 !

3. 使用者 AC 電源不穩過高或過低 ! (我有遇過)  ac 120 v  Power 無法開機 !!!

4. POWER 本身元件不良 , 運行久了會有問題 ! (元件老化)

這些都需實測才能知道 !!!

网友:
各地家用電壓高低略有不同,power 中若有元件老化,無法將輸出電壓調至目標值,自動保護不送電.

請量測兩地的供電電壓,power 的輸出電壓,要實作比較才能確定原因.

网友(2009-10-22):
換一個POWER試客戶的電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