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S 開機五秒後熄掉[已補圖]

楼主(2009-09-18):
開機五秒,可看見BENQ LOGO,
可是隨即會熄掉,連電源燈都會熄掉。

往啟動版的輸出電壓,只量得到3v跟4v,
量不到12V的。

保險絲量不掉電壓。
外觀完全沒有暴電容,跟ic晶片燒毀的痕跡。
某些元件電壓一直跳動。

圖1.

另外原廠穩壓IC(在線路IC701上,代號未知),這顆電壓只量到0.9V跳動。
圖2.

圖3.
圖4.

网友:
圖二以燒毀確定要換了  我看我的只看到02就看不清楚了
也麻煩照一張正面  因為借別人圖  看不出來

保險絲是ac的保險絲還是dc的保險絲要註明

另外因該有很多前人的經驗可先去爬文

奇怪你的圖二怎麼跟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806171&p=1

的圖很像呢?
修好要先說一聲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弄錯了喔,那不是我的圖~~~~^_^||

楼主:
回去補圖,
發現兩顆在高壓變壓線圈旁電容,有裂錫,
重焊了好像還是不行,
有一根燈管點不亮,
換另外一個點亮器點亮了,
所以燈管沒壞。

奇怪的是 「原廠穩壓IC(在線路IC701上,代號未知)」
這一顆完全不會燙,之前把板子都燒黑了。

网友C:
在線路IC701上,代號未知 是L1117 5VTO3.3V REG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線路IC701上,代號未知 是L1117 5VTO3.3V REGULATOR

之前在另一個網站看到,
好像是不一樣?
代用的才是L1117,
還是感謝您的幫忙

楼主:
1.  第一張圖 的 紅色 1跟 2 有裂錫,
     紅1那個點亮的燈管,還是不亮,
     但用紅2那組去點會亮。
2.綠色那組我用低漏電的電容換上。

3.藍色的保險絲?
    量過好像有正常?

4. 第二張圖的 紅色穩壓ic不會燙,量得的電壓只有0.9v

5.圖三那幾個圈起來的元件,電壓會從50v~108V左右亂跳。
     濾波大電容,量不到電壓
     紅色的保險絲?量不到電壓。
6.有聽到高壓吱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弄錯了喔,那不是我的圖~~~~^_^||

抱歉搞錯了。

网友D:
大大您好,L1117並不常壞,在benq這裡的1117是輸出要有3.3V的電壓,沒有電壓輸出的話,查L1117的Input端是否有電壓,必須這裡要有電壓!
大大您的焊工必須加強,看起來有點假焊!
保險絲必須在沒有上電的狀態下,用歐姆檔量測,必須是短路!
下圖兩個紅圈,圈起來的橋整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開機有圖像表示高低壓再臨界點 ,表示主動零件正常 ,建議朝被動零件著手 先補焊c5707 fu9024 .22uf  變壓器,並將電源附近電解電容更換或再並聯增加uf數
這款lcd最好修了
我有發一主題bbenq 71g電路圖請參考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好,L1117並不常壞,在benq這裡的1117是輸出要有3.3V的電壓,沒有電壓輸出的話,查L1117的Input端是否有電壓,必須這裡要有電壓!
大大您的焊工必須加強,看起來有點假焊!
保險絲必須在沒有上電的狀態下,用歐姆檔量測,必須是短 ...

感謝回答,我是外行的
L1117進出電壓都很彽。
問一個很嫩的問題,短路是怎看,我連三用電錶都不太會用
橋整是怎樣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開機有圖像表示高低壓再臨界點 ,表示主動零件正常 ,建議朝被動零件著手 先補焊c5707 fu9024 .22uf  變壓器,並將電源附近電解電容更換或再並聯增加uf數
這款lcd最好修了
我有發一主題bbenq 71g電路圖請參考下載 ...

感謝,我有看到,電路都算相同?因為子型號有點差異。
在請問一個問題,電解電容是指  圖1 我圈起來那兩個紅色的元件嗎?

网友C:
電解電容是指  圖1 我圈起來那兩個綠色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解電容是指  圖1 我圈起來那兩個綠色的元件

我有用低漏電電解電容 換上了,
感謝回答。

网友:
狼大的經典文benq-t905 電路非常接近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extra=page%3D1
請仔細研讀, 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另一個網站看到,
好像是不一樣?
代用的才是L1117,
還是感謝您的幫忙

不一定喔....
我手上就有benq買來後沒修過的....
一直到我維修它....
IC701就是L1117....
不是代用喔....BENQ自己也有用那一顆喔....
另外....
L1117有很多種規格....
買的時候要小心....
別像我之前豬頭買錯了....

网友:
這片板子是 P+I 二合一板子 , 看你的描述有好多問題!

建議 : 將 FP801 FUSE 先拔起來一端 ( 斷開 INVERTER Part ),暫時不管高壓端問題!
先把前端各電壓值搞定再說:
1. 量正中央的大電容看是否有正常150VDC
2. 再量圖一左上角有散熱片的兩顆整流IC正中央腳對地是否有+5V 和 +16~18V
3. 以上OK在查 IC701 有+3.3輸出嗎?

以上都無誤再接回FUSE檢測後段電路

网友:
因為3.3V是由5V經三端子穩壓器轉換而來,若三端子穩壓器有短路也會使5V產生異常,必要時先移除三端子穩壓器看看是否5V恢復。
(這時不要接上A/D,直接先上電後測量)